手機接口用【變壓器】【輸入5V 2.8V】的電流~會不會充壞掉...

楼主(2016-04-05):
手機接口用【變壓器】【輸入5V 2.8A】的電流~會不會充壞掉??

我看到一款docomo可【輸入5V     2.8A電流】到手機。。。。。比我的手機【所附的變壓器 要多2A】...
想說【會不會充壞掉 手機 或電池】!! 有網友評論這個變壓器。。。很好用。。。大電流【但卻不會讓電池】發燙!!

ps:
咱[現在]用的是输出0.8A的电流變壓器。。。。有點慢。。。所以問一下^-^

楼主:
這樓 放【手機  萬用充電器的照片】。。。。想說。。。。儘量不要用【透過手機】來對電池充電!!
有可能 損壞掉【手機的電路】!!    直接用 【萬用充電器】對鋰電池【進行充電】!!

ps:我以前用過【會把  日本原裝電池】充電壞掉的【萬能充電器】。。。。不知道各位網友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大家都是用【那個臺灣牌子的萬用充電器】???比較有保障+不會充壞掉電池battery

网友:
那照你這樣說, 那些電池不可拆的不就OOXX了?

楼主:
我問了一下。。。內地的客服小姐!! 她說不會!!所以這個帖子~【第一個問題】結束了!!
再問一下。。。
第二個問題。。。【大家】會去買【中古的2手 手機嗎】???

我問到的價錢
[A第一家店面]:
  [只有兩隻 2G  1280元新臺幣]【僅僅只有講語音電話】功能!!

[B第二家店面-中和區南勢角這裏~全部店面15坪]~只有販賣2台2手中古手機]
3G [samsung   note3]【5寸螢幕  +可拆式電池】===4500元新臺幣
samsung   tab3[8寸螢幕  +要拿回去給老闆換電池]===是平板~也是手機==3500元

=============
網路的資料~可不看
【A】3G 智慧手機[samsung   note3]
http://www.sogi.com.tw/products/ ... te_3_LTE_16GB/10360

【B】samsung tab3[3500]不可拆卸。。。。平板+手机【打电话】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2THSC1oDCVtti8BN7_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xMDI0MjAw.html
6月最新上市的TAB3有6款,3款是3G版可打电话,T211(7寸)、T311(8寸)、P5100(10.1寸);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B2%CA%C7%CA%D6%99C

网友:
不要直充   除非你對你買的鋰電池充電器很有信心
或是那是原廠製作的   大陸廠製也不行
  用旅充充電是不會壞的  手機內有專用電路在伺候電池的  電池上面也有保護板作最後一道防線

就算用5V100A的電源 也不會壞  只要手機的機能是正常運作的  以及電池無任何異常 是顆健康的電池的話
就不會有意外發生

我就是用二手機的  2012年產的 HTC ONE   跟另外一台也是HTC智慧型手機的 型號我忘了 拿來測試以及充當信號產生器用
我也許還有可能會在買其他智慧型二手機

网友:
你的手機也吃不到那麼大的電流!!

我用原廠充電器額定輸出1.8A ,LG G3 手機, 用USB 檢測電流電壓監測器實測

才使用不到 0.8A,   使用不同線材,也會有不同的電流!!

网友:
線徑安培對照表
http://www.waihingelectric.com/e ... t/HOUP3/UP3DOM5.htm
線不夠粗. 供應器的電流再大也是白搭.

网友:
1.買一個 charger Doctor 這類產品~ 你才能知道,到底手機&電池能充電多少電流?

  基本上手機能有1.1A以上的充電電流就是正常快充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5QKHcE_B24Q_AUIBigB

2.不管是論壇還是google多有很多說明 ~ 電池充電幾 A ? 跟你的充電器本身有幾A?是沒啥關係的
   這也就是 #5 專炸元件 ~ 所說就算你的充電器是有5V 100A,也絕不可能會有100A去充電池

   ***這是基本概念*** 已於論壇中敘述很多帖了

3.手機充電電流~主要取決於: 手機本體(含插座),電池,充電線 ~ 這三點只要有一點異常就會充電龜速 or 異常

***基本上充電器並不是很重要~不管用原廠或副廠的充電器,效果多一樣沒太大差別 (只不過使用副廠充電器前仍需先測量其電壓)

3.關於萬用充電器,由於你列的全是淘寶商品並不清楚是否符合台灣安規,基本上無任何依據可以評論
   此類產品檢測一樣是先測空載&充電時的電壓是否有超過"原廠鋰電池最高充電電壓",如果有那就不能使用 ~ 若於範圍內也須注意避免衝超過8小時

只不過~現在基本上多是用手機直接充電除硬體外也有APP監控,基本上電池不會充壞

PS: 我問了一下。。。內地的客服小姐!! 她說不會!!所以這個帖子~【第一個問題】結束了!!  ----> I 服了 You .......

4.二手手機,基本上本人是不會購買理由如下:

1.手機充電插座基本上因該多磨損得差不多了.
2.我很討厭root及改機,這點多是2手手機的最愛,基於安全問題,本人拒用
3.電池&充電線多要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