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優派 va2231wm 韌體資料,過電畫面 紅藍綠閃爍

楼主(2016-04-05):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a2231

哈囉~~  前面已參考這篇!  盡量能試都試過了

先說前面的故障原因好了,畫面會有點跳動"  熱機後才會這樣

我是先把AD電容全掃過後,才..  才發生這件恐怖的事情

以下為事件發生經過-->

畫面跳動-->更換AD電容-->過電指示燈正常,可正常開關機,過電後黑亮屏,VGA有做動沒畫面(黑亮屏),DVI完全沒有畫面(指示燈變橘)

此時訊號線拿掉還會出現三隻鳥的LOGO

--->更換24C16,畫面跳紅藍綠((應該,只知道他都固定幾個顏色在那跳),把原先24C16資料讀出來,在掃進去,一樣黑亮屏))

--->24C16淨空,畫面再度紅藍綠""

--->把原先IC焊回去,VGA,DVI完全不做動了,指示燈橘

---->重複24C16淨空焊回去還是老樣子,就..跟標題一樣了

求大師們開釋

楼主:
補充目前被東搞搞西搞搞的現狀

過電,黑亮屏,OSD可正常叫出來使用

VGA有反應沒畫面

DVI還是老樣子沒反應n_015|

PS:試著登入工廠模式,不過好像沒有什麼可以調的n_030|

网友A:
把24C16換新.上網找同樣機型的程序 程序燒錄很多種方式(有些程式空白會填0) 所以不一定適用
這篇看下來的結論:不搞還好.還能堪用..搞下去.越搞越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4C16換新.上網找同樣機型的程序 程序燒錄很多種方式(有些程式空白會填0) 所以不一定適用
這篇看下來的結 ...

呵呵~

不能說堪用吧"  因為畫面一直在那跳閃跳閃的樣子,正常人應該看不下去n_043|

只能說技術不夠好,修都修不好~~

買萬用板直接改上去就OK沒問題囉n_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