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X201s 無待機電壓求助

楼主(2016-04-05):
情況說明:
一開始是C561擊穿短路(圖一),取下後短路排除
上電一樣不開機,測量VCC3M及VCC5M都沒有電壓
測量U3的23_VIN腳沒有電壓(圖二)
量Q48_1~3腳有20V,4腳有19.6V(圖三)
手上無Q48料件,正在購入中~要幾天才會到
先上來問問各位前輩是Q48壞了換掉就好了?
還是有其它原因照成電過不去Q48???
煩請指導,謝謝~

网友A:
Q48 可能是無辜的喔~
Q48 SI7121DN 是 P-CH Mosfet, 第4 腳有19.6V(高電位)本來就不過電啊

個人比較懷疑 U39 TB62514FG, 畢竟旁邊的濾波電容被打穿, 本體多少會也會受傷...
不然就是 Q48 附近的控制小電晶體...

網上有看到一篇, 參考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728-1-1.html

网友B:
20v的短路還沒排除,保護隔離的關係,20v公共電壓都沒出來,建議用燒機法找比較快

网友:
1.Q48 G極19.6V 錯誤
2.可能原因為 Q22G極 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8 可能是無辜的喔~
Q48 SI7121DN 是 P-CH Mosfet, 第4 腳有19.6V(高電位)本來就不過電啊

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原來我量錯腳位了..己找到問題在哪了
我先把錯誤的這篇刪除,等我整理好再完整的po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的短路還沒排除,保護隔離的關係,20v公共電壓都沒出來,建議用燒機法找比較快 ...

大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
20v公共電壓有打阻值沒有短路...
沒短路無法用燒機法....
基礎電壓3M跟5M也是沒短路...
請問是否還有可能其它我沒有打到阻值的地方有短路??
麻煩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加油, 快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
20v公共電壓有打阻值沒有短路...

vint20是公共電壓點,上電有20v電壓嗎?有就是保護隔離正常,沒有就是後級有短路或條件不足,確認20v正常後再往待機條件查起

楼主:
不好意思....自己查出結果後有點覺得我好像是來亂的...
不多說....公佈結果
先回到前提...一開始測量錯誤的數據...更正測量正確的數據
Q22的G腳沒電壓(一開始量錯腳所以才量到有電)正常要有,這組電壓是從U39的46腳發出來的...
這就如abist大大說的...20V公共電壓沒出不是有短路就是條件不足..
就是這個條件不足才會導致20V公共電壓不出

進入正題
在一開始的U39_59腳的C561電容擊穿後...取下短路排除
但重點來了...不知道這組電壓是從Q48之前就供應了..而不是20V的公共電壓供應..
當知道後就開始往回查....果然F9的保險絲燒了...才會沒有供電
把保險絲換上去就好了...59腳有供應...46腳有訊號出來了..
20V公共電壓出來了....開機....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才能發現真正的問題..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