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VK5106A無法遙控按鍵正常

楼主(2016-04-05):
本身修理CRT
液晶的就少碰到了...
如果CRT這問題就很好解決

可正常開機按鍵功能都正常唯無法用遙控器控制
還是這機型屬於特別機型需要用設定遙控 ?
圖片下這隻可接收 ?
如有遇過這問題 還請開釋
感謝了!
(p.s 遙控器不是原廠 屬於OEM)
機號
主機板
接收器
遙控器

网友:
你確定遙控器是好的嗎?  建議你先用萬用遙控器對一下

楼主:
遙控器是新買的,指示燈可正常顯示..

网友:
有可能紅外線接收器壞了吧,可測試看看呀,或是用手機來操控電視開機,若可以的話,你的遙控器沒有設定好呀。

网友:
看照片感覺板子新新的故障機率應該不大,爾且我休那麼久的電視,目前都還沒碰上接收器故障..建議你還是用萬用的掃一遍或是如tommy9988168大所說的,用手機遙控也可以,我在測試搖控器好壞,我都會利用手機拍照的模式來看遙控器發射燈,發紫光或是紅光閃逤,代表就是好的,只是遙控器機碼與電視不符才無作用

网友:
這台是用公版去點屏 不是這隻遙控器 應該是買錯舊版聲寶通用型 去買一隻最新版的聲寶通用型 譬如 RC-304ST 或RC-302ST

网友:
現萬用遙控器價格與一般專用相差不多,還是建議你備一支萬用遙控器,可搜尋一下站內好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