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民族掃墓節工具的疑問?

楼主(2016-04-05):
昨天天氣太好,加上工具狀況太差,雖然只有兩門割到差點貴新

想添購新的工具,發現有香蕉刀、禾刀、鐮刀。

香蕉刀好像有鋸齒的很少。

割稻刀塑膠柄居多,可能現在都用機器?

發現有一種有角度的鐮刀不曉得好不好用?還是痞友們有其他推薦?

网友:
氣動浮濫打~

看纖維吧,較粗的,需要鋸齒

有角度的,就是可以與地面平行的割,切口較平貼地面,手持也會比較好
當然要看地型

香蕉刀應該不合適

网友:
我都是用鋸子

网友:
我有時用拔的,有時帶羊去!
開玩笑的,勿介意!
買時說明是用來割草的,那就八九不離十了!

网友:
我都買大齒的折疊鋸子,很好用也用好幾年了,買100元那種即可,鐮刀喔~除除花盆吧!!

可除草也可鋸雜樹,一門清完了,齒大概也頓了!!

明年再買鋸片換就可以了!!

不過最近幾年發覺,還要帶把鋤頭,連根清除,這樣才會更省力喔!!

网友:
要看清除的植物種類.

鋸鐮不錯用 (今年我老爹買了這個)
對付桂竹,茅草都很不錯

但是粗一點的樹木,就要鋸子才夠力

結果就是,沒定論

网友:
一般鋤草用鐮刀
但是"刀"的材質直接影響效果

建議你買個鎢鋼棒萬用磨刀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45233831

不然一下刀就鈍了

网友:
若錢夠,或平時有這需求,或量大....可弄支修剪籬笆用的剪枝機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chrome&ie=UTF-8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ZH17SSu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