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取餐器充電迴路查修

楼主(2016-04-06):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一組無線取餐器的充電座無法對取餐器充電,量了一下充電電壓僅2.8V左右,但此充電座輸入電壓為DC 5V,比對另一組正常充電座的充電電壓可達5.5V,因此,無法充電。
初步懷疑D4185 MOSFET或2YL6 鋰電充電IC故障,請問各位,目前手上僅有數位電錶,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可以確認MOSFET的好壞嗎?或是量測2YL6有什麼方法可以判斷是否故障,謝謝!

取餐器

取餐器

全部迴路

全部迴路

右邊迴路

右邊迴路

左邊迴路

左邊迴路

网友A:
MOSFET要拆下來量   2YL6可以用一個外接電源試著對IC供電  看看鋰電池會不會有電進去  電壓會比沒接電源高   如果比沒接電源還低  請立刻把線給剪了或是解焊  那是電池在向IC放電的警訊

网友B:
2YL6 datasheet 圖片搜尋不難查啊.

量充電電壓僅2.8V左右, 圖片或照片上哪一點
是VCC 僅2.8V  ?  還是BATT ?

量功率晶體或MOS 和 2YL6  各點電壓   註解在圖片或照片內  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要拆下來量   2YL6可以用一個外接電源試著對IC供電  看看鋰電池會不會有電進去  電壓會比沒接電源高  ...

目前將MOSFET拆下來,直接送5V給2YL6,電池充電腳位為4.06V(但是datasheet上的充電電壓預設為4.2V±1%),如果接上MOSFET,量測2YL6的Vcc端,電壓趨近於0V,這樣是否就可以大膽的推測開關迴路的MOSFET擊穿

目前MOSFET查了一些量測的資料有點看得霧煞煞,請問專炸大大有更好的量測判斷方式嗎?(目前手邊僅有數位電表)

D4185 datasheet:
http://wenku.baidu.com/view/8b0f ... 13.html?from=search

2YL6 datasheet:
http://wenku.baidu.com/view/0bc5 ... 66.html?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2YL6 datasheet 圖片搜尋不難查啊.

SIMON大大
更新一下,上述可能有量錯,所以充電電壓BAT=2.8V與下面數值不同

有MOSFET D4185時
2YL6
BAT=0.1V
Vcc=0.02V

D4185
Vd=0.02V(此點與Vcc相通)
Vs=5.5V(此點與Power 5V相通)
Vg=4.58V

M6
Vb(1pin)=4.89V
Ve(2pin)=5.5V(此點與Power 5V相通)
Vc(3pin)=5V

网友B:
看樣子是 (D4185) P_MOS _D  供電給 2YL6_VCC

但是P_MOS _G 目前關閉(Vg=4.58V 與 Vs=5.5V   電壓差不足)
P_MOS _G  受 PNP_M6_S9015 _ C控制

你該再去量一下PNP_M6_S9015  B ; B電壓要向上拉高
PNP_M6_S9015 _C / OFF

使 P_MOS _G   Vg 轉成0V  與 Vs=5.5V  有電壓差
才能啟動 P_MOS_D  供電給 2YL6_VCC

网友C:
第二張圖 5V  IN  2條線的 焊點 先補焊看看
如果還沒正常 量2YL6 VIN 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D4185附近電祖先量一遍 還有那顆M6 W8
如果都正常 基本上就D4185掛了

PS 量一下2Y6L VIN跟接地有沒有短路

网友D:
為何沒有人認為是~鋰電池~GG了

2.8V已電壓偏低,不知是否有單獨只對鋰電池 拉出 + - ,用市售的萬用充電器去對鋰電池充電呢?

或是先用其他正常鋰電池先替換原本鋰電池,進行充電是否OK呢?

若可正常充電~再來研判電路板問題.

网友E:
取餐器內部,應該有各自獨立的充電控制迴路
否則充電座的輸出電壓5.5V,對鋰電池而言,已經是過電壓了
而且,取餐器是以堆疊的方式充電,是不可行的
可見得,充電座只負責供應5.5V而已
所以,充電座的輸出,只要是5V
應該就可以供應給堆疊的取餐器充電了
所以,找個 輸出5V的變壓器,直接給充電座使用就好了
整個充電座的電路,可以廢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是 (D4185) P_MOS _D  供電給 2YL6_VCC

但是P_MOS _G 目前關閉(Vg=4.58V 與 Vs=5.5V   電壓差不足)

目前量Vb和Vc電壓相同,皆為4.89V,所以M6 C沒有OFF,這樣來說,就可能是M6這顆晶體在搞鬼,這個區塊的電阻值確認ok,就差那顆W8為齊納二極體不知道要如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張圖 5V  IN  2條線的 焊點 先補焊看看
如果還沒正常 量2YL6 VIN 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D4185附近電祖 ...

5V in已經補焊無效喔!2YL6 Vin也沒電壓進去,D4185附近電阻確認正常,M6目前量測Vb和Vc皆為4.89V,W8是齊納二極體,小弟不知道如何用數位電錶確認好壞,2YL6的Vin也沒有和GND短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何沒有人認為是~鋰電池~GG了

2.8V已電壓偏低,不知是否有單獨只對鋰電池 拉出 + - ,用市售的萬用充電器去 ...

目前單獨量測鋰電池為4.18V喔!手邊現在沒有萬用充電器能夠測試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餐器內部,應該有各自獨立的充電控制迴路
否則充電座的輸出電壓5.5V,對鋰電池而言,已經是過電壓了
而且,取 ...

取餐器內部的迴路如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取餐器內部的迴路如下

你原機的鋰電池有4.18V ? 那就代表已經充飽電了,此時當然是無法再繼續充電了!

所以我覺得你的問題要在重新詳述一下以免誤判!

狀況一:使用正常,但是充電時充電燈(若有燈號的話)不亮

狀況二:使用正常,但是充電時充電燈(若有燈號的話)會亮,但是不會顯示充飽電時的燈號

狀況三:無法使用且無法充電

=========================

這類有智慧晶片的充電裝置,會針對鋰電池的電壓電流做出判斷進行充電

我是懷疑你故障前可能有不當使用(例如用錯變壓器,或是充電過程中外力碰撞)

導致控制晶片有內傷導致誤判現象

你因該有其他好的取餐器,你可以將你圖一的電池將"紅"&"黑"線焊下來,裝到正常的取餐器,看看是否可正常充電
這樣就可以快速判斷電池 或 機板問題

网友E:
取餐器是堆疊再一起充電的
內部如果沒有電路做隔離
"堆疊"肯定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機的鋰電池有4.18V ? 那就代表已經充飽電了,此時當然是無法再繼續充電了!

所以我覺得你的問題要在重 ...

U大你好
我在13樓發的圖片是給客人的取餐器,1樓所發的圖是座充,但我也不了解座充裡面為何會設計電池(座充本身沒有震動,只有一顆SMD LED電源指示,所以它也無法給客人),另外,當時使用時的電源供應器確定沒用錯,但輸入的110V與另外一台有壓縮機的設備是同迴路(我懷疑這樣也是造成電壓不穩的其中原因)

我目前狀況比較像您敘述的狀況三,上述說的SMD LED指示燈,我有測試將MOSFET移除後,直接接5V給2YL6迴路,此時,SMD LED指示燈會恆亮,2YL6的BAT電壓也有達到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餐器是堆疊再一起充電的
內部如果沒有電路做隔離
"堆疊"肯定會出問題

雄爸你好
我在1樓PO的圖是屬於座充的部分,那麼我有個疑問,前面座充的迴路其實在設計的時候就可以直接COST DOWN了,那為什麼還要多設計這段迴路呢?

网友E:
假設
一個取餐器的充電電流是50ma
10個堆疊在一起就是500ma
100個堆疊在一起電流就是5a
短路電流就是無限大
充電座如果不做保護,下場會是如何,我也不知道
再說,找不到人修,經銷商or原廠的商機就出現了

网友B:
1)請問紅線 (ZD_W8 導通孔) 這段是否設計為  接到供電源的負級(GND)
1-1)如果是 同時查一下是紅線_導通孔 到  供電源的負級 有無斷路

2)
上述這路  紅線_導通孔 接到  供電源的負級
若是沒想錯  應該是怕   供電源出錯  例如亂拿其他12V 的供電器
當大於W8(ZD) 電壓導通時   M6_PNP動作  關閉MOS
免得2LY6  燒了 使錯誤電壓進入電池

3)
正常5.5V 進來時 , W8(ZD) 不工作  =>  PNP 不工作
=>   MOS_G 經 15K(大顆的) 下GND , Vg =0V
Vs_Vg 有5V 壓差 =>  啟動MOS

4)
   基於 第(1) 的猜測  (紅線_導通孔 接 供電源的負級GND)
      所以懷疑
            4-1 前述 (1-1) 有無斷路  (紅線斷了 MOS_G/R15K  成了浮接 ) MOS關閉
            4-2 W8(ZD) 漏電  造成誤啟動M6_PNP   導致MOS 關閉
            4-3 M6_PNP 漏電   導致MOS 關閉

         你可以 先拆  W8      再看情況 是否 拆 M6

        (上述 紅線 指我畫圖的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問紅線 (ZD_W8 導通孔) 這段是否設計為  接到供電源的負級(GND)
1-1)如果是 同時查一下是紅線_導通孔  ...

SIMON大你好,今天依照您的方式查修

            4-1 前述 (1-1) 有無斷路  (紅線斷了 MOS_G/R15K  成了浮接 ) MOS關閉
           答:沒錯,您太強了,指的紅線導通孔是連接到Vcc負極,經測量後沒有斷路

            4-2 W8(ZD) 漏電  造成誤啟動M6_PNP   導致MOS 關閉
           答:W8目前拆下來量測,用R*1K檔位,陽極接黑棒,陰極接紅棒,指針有偏轉,反向接則沒有偏轉

            4-3 M6_PNP 漏電   導致MOS 關閉
           答:PNP拆下來量,沒有擊穿的現象發生

网友:
W8 之前 是你說ZENER  是幾V的

依重繪電路分析   W8/M6 處於off 狀態 時  MOS才會ON
前述..[..先拆  W8      再看情況 是否 拆 M6..]...
是說
拆下W8/M6 之後 送電     看看MOS 動作對不對 輸出了沒

网友B:
之前你有提到 M6_B/C ~4.89V
查了一下 W8 是 5.1V ZD  ...我想W8 已有些許電流流動
請將周邊電阻接點仔細補焊 紅圈標示
我更希望補焊前能確實量測   電阻接點 與線路間 有木有確實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你有提到 M6_B/C ~4.89V
查了一下 W8 是 5.1V ZD  ...我想W8 已有些許電流流動
請將周邊電阻接點仔細補 ...

SIMON大大你好
在您說要補焊確認接點前,我已經先確認導通狀態是OK的喔!但我還是再做了補焊動作,接著拔除W8,直接送電,FET恢復供電給2YL6 Vcc in 5.5V,BAT=4.02V,此時,供給其他取餐器的Vout=5.5V(先前為2.8V)

网友B:
1. 紅圈電阻 檢查故障 / 換新
2. W8 ZD 5.1V  檢查故障 / 換新
*** *** *** ***
插電 量 W8 ZD  工作時的電壓 應該5.1V 或高些 , 由紅圈電阻提供W8 ZD 5.1V工作電流
      之前你說 M6_B 的電壓是4.8x V ,
      可見W8 ZD  工作時的電壓 目前已低於5.1(低於M6_B...4.8x V)  , 所以懷疑紅圈電阻(故障/沒焊好/斷線)
       也不排除W8 ZD 5.1V 有些許漏電導致電壓偏低  ; 之前你以用R*1K檔位量測,不一定能看出W8 ZD 漏電情況

*** *** *** ***
我是覺得 1.2. 換新就會好了
所以...以下 暫時保留 ..有點極端因為[改電路]

3.都不行的話 極端些  W8 ZD 5.1V  串接 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紅圈電阻 檢查故障 / 換新
2. W8 ZD 5.1V  檢查故障 / 換新
*** *** *** ***

Ok,目前待料中,後續維修狀況再回報上來,謝謝各位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紅圈電阻 檢查故障 / 換新
2. W8 ZD 5.1V  檢查故障 / 換新
*** *** *** ***

SIMON大大你好
W8終於到料,但是到的料比原本的SIZE還小,我還是直接換上去了,目前已經正常了,電壓回到5.5V(先前為2.5V~2.8V左右),但拆下來的W8我用數位電錶的二極體檔位量測順向顯示0.7V,這樣算是好的還是壞的阿,還是無法判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設
一個取餐器的充電電流是50ma
10個堆疊在一起就是500ma

雄爸你好,
您推測的這個狀況可能就是造成這次損壞的原因之一,原廠規定最多只能堆疊10個,但我們在使用時最多堆疊至15個,
今天依照Simon大的方式查修完成後,我發現另一顆座充也發生電壓降至2.8V,相同的問題點,我一樣是更換W8 ZD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大你好
W8終於到料,但是到的料比原本的SIZE還小,我還是直接換上去了,目前已經正常了,電壓回到 ...

W8 ZD 5.1V  先這樣用吧...估計是沒事了.

若是新的撐不久(初估就以一年為限), 再考慮W9 ZD 5.6V...或是5.5V供電走精跑了.

拆下來的W8,,, 是好是壞??  挺難說的  以往微弱經驗中 ZD 是會有衰退的情況...
這次的相關數據 記得留下紀錄...將來好比對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