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網路電視怎麼連線?

楼主(2016-04-06):
這台VIZIO 32"節能電視,像是美規的機種

背面連銘牌也沒有,所以不知道型號

兩組USB、HDMI有三組

這台有網路線接口,慣用的AV端子已經見不到

主板上也配有WIFI接收板

畫面下列圖示,應該是出廠或下載的APP吧! 反正數碼的東西三太子學不會

插上網路線後,確認過IP有搜尋到位址(每次測試IP都是不同的IP)

每次點選APP都會出現"未連線",怎辦

网友A:
先看一下附圖,借一下你的圖

圓3 的 IP 不對,這通常是沒抓到正常的 IP,你是使用DHCP 還是手動設定 IP
1及2 的資料也要設定嘍!這個沒設好連不到外面的網路!

网友B:
太子廟是用什麼方式連上網的???
在小黑龜內, 要把DHCP打開才能配IP給電視呀!

如4樓Cremaker大所言, 現在"這通常是沒抓到正常的 IP"

网友C:
太子爺:

借一下你的圖

DHCP 沒ON,ON 後或許會正常,不然手動整個完成試試

楼主:
感謝逍遙叔叔分享VIZIO使用手冊

綠、藍、紅三個RCA接口,那組是色差端子~
三太子收修DVD或機上盒,有時候AV端子的黃色VIDEO故障
我會告訴客人不用修,去買一組綠、藍、紅RCA線組,接到電視的色差端子就可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附圖,借一下你的圖

圓3 的 IP 不對,這通常是沒抓到正常的 IP,你是使用DHCP 還是手動設定 IP

HDCP ? 原來是這個呀,三太子還是看不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E%E5%8D%8F%E8%AE%AE

IP是按手動還自動? 三太子亂按忘了
等等!我把電視搬到另一個房間再測試確認! 感謝強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子廟是用什麼方式連上網的???
在小黑龜內, 要把DHCP打開才能配IP給電視呀!

我是把PC上的網路線拔下來插在電視上
剛去看了小烏龜,背面只有ON/OFF,沒有DHCP SW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逍遙叔叔分享VIZIO使用手冊

綠、藍、紅三個RCA接口,那組是色差端子~

可共用.黃色插綠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共用.黃色插綠孔.

果然是叔叔會讀書~卡利害
又學了一招,明天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子爺:

借一下你的圖

網路線插在電腦上面都是正常
拔下插在電視上,也有嘗試將DHCP OFF後選ON,約搜尋等待十秒,都是出現....

遙控器上也沒色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PC上的網路線拔下來插在電視上
剛去看了小烏龜,背面只有ON/OFF,沒有DHCP SW呀!

需要進入數據機的設定畫面修改設定,將DHCP功能啟用,可以上網搜尋"數據機 DHC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把PC上的網路線拔下來插在電視上
剛去看了小烏龜,背面只有ON/OFF,沒有DHCP SW呀!

DHCP不是這樣看啦~ 要切進小龜龜看!!
太子廟的龜是啥型號?? 牛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附圖,借一下你的圖

圓3 的 IP 不對,這通常是沒抓到正常的 IP,你是使用DHCP 還是手動設定 IP

將電視開機,按MANU進入APP選項,點選HDTV

點選 NETWORK

1. 選擇MANUAL SETUP

就是出現這種IP位址

2. 選擇TEST CONNECTION ,出現...如下~
    選RETEST依然是這個畫面、選擇MANUAL SETUP也是如上述的0000000000的網址

网友:
P20頁 ,
有線模式自動取得IP,要修改數據機設定,將 DHCP功能開啟,
也可以用PPPoE模式,設定帳號密碼就可以連線,不用修改數據機設定。
或者用無線模式,就像手機平板一樣連線。

网友E:
根據使用說明,可做以下測試試試

1.這功能是只要插上線,會自動抓IP,及自動做網路相關設定

2.使用固定IP功能,可做手動設定,IP資料要問網路公司,
如果是中華電信可以先設定好路由器的固定IP,依據得到的IP再來設定電視。(xxxxxxxx@ip.hinet.net)

3.撥接連線設定,依據網路給的帳密,直接設定在這。
如果是中華電信,可以用(帳:xxxxxxxx@ip.hinet.net。密:xxxxxxxx) 試試

4.如果真還不行,用內建的網路測試試試。(也有可能是網卡接口故障)

請問連線方式是 1 還是 2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根據使用說明,可做以下測試試試

1.這功能是只要插上線,會自動抓IP,及自動做網路相關設定

每家的小烏龜都不太一樣,現在大多可借由web 設定
1.在瀏覽器中輸入小烏龜 的IP, 每家都不太一樣,通常是192.168.1.1(最好是參考你的小烏龜使用手冊查一下
2. 參考附圖,這是我的路由器中 DHCP 的設定
3. 或是你看一下你小烏龜的型號,大家幫你找一下如何設定

网友F:
OK~~~這觀念要來釐清

一般上網裝置會有這樣的.......概念

1.使用的網路介面..是透過...RJ45有線.....Wifi無線介面來連外

2.裝置連線時的模式...DHCP/PPPOE
PPPOE就是裝置需要有一個"撥號"動作去手動連線,在帳密介面輸入好ISP的帳號密碼即可
DHCP大多是裝置透過中間裝置(IP分享器)連線,撥號連線的動作由分享器執行,裝置獲得
分享器DHCP SERVER"配發"的靜態保留IP(192.168.....)後即可連WWW

太子的狀態是處於DHCP方式,然後裝置沒有取得server配發的可用IP.....

ADSL、VDSL大多預設是PPPOE模式,如果拿台IP分享器(不管有沒有無線介面)它能正常
使用(已設定好)裝上應該就能不改變電視設定連網....否則就得更改連線模式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HCP不是這樣看啦~ 要切進小龜龜看!!
太子廟的龜是啥型號?? 牛查看看!

讓烏龜翻身,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家的小烏龜都不太一樣,現在大多可借由web 設定
1.在瀏覽器中輸入小烏龜 的IP, 每家都不太一樣,通常是 ...

圖片如上一樓,小烏龜型號應該是 VTU-R4

剛才把網路線拔掉,竟然家裡的無線網路與電視就連線
無線網路家人裝的,我只會手機連線,其它我都不會

YAHOO氣象、新聞都看的到了

但是YOUTUBE 進入沒多久,畫面就跳黑亮屏,可能版本太落後,沒更新
還是無線網路不穩定,我也不知道~
唉! 數碼產品跑得這麼快,三太子都追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讓烏龜翻身,看不懂

有幾個問題要確認一下.
1. 現在用的電腦, 上網辰做 "撥號"動作嗎?
2. 如果不用, 那小龜應該已經有做PPPOE撥號, DHCP應該也有打開了.
3. 如果電腦有設PPPOE撥號, 那要進小龜設定PPPOE連線, 再開DHCP.

三太子可以截一下你電腦目前網路的連接狀態?? 如下圖,
這樣也可以大概教您要如何進入小龜做設定, 也能大概判斷您的電腦目前上網的方式.

太子廟的網路不會是黑龜後面還有IP分享器??
或是... 三太子一直都是用隔壁的無線網路而沒發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幾個問題要確認一下.
1. 現在用的電腦, 上網辰做 "撥號"動作嗎?
2. 如果不用, 那小龜應該已經有做PPPOE ...

牛的三個問題,三太子根本就看不會
只知道系統是XP,開啟電腦完成後,右下角會出現"區域連線"圖示
然後雙擊ADSL圖示,就上線了

牛示範的圖片,我不知從哪裡進去
無線網路確定是家裡安裝的,因為我晚上都會上賴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的三個問題,三太子根本就看不會
只知道系統是XP,開啟電腦完成後,右下角會出現"區域連 ...

那沒錯, 你是進XP後, 對外連線要 "撥號"..
所以, 小龜是沒做撥號設定的...

猜測你應該還有一台無線AP, 它裡頭有設撥號..
找到那台無線AP, 把網路線插在那台無線AP後面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OK~~~這觀念要來釐清

一般上網裝置會有這樣的.......概念

你又來欺侮三太子的類比智慧
雙擊桌面ADSL,看到這個~

网友G:
三太子 大大
你可否先找出當初"種花"給您的帳號密碼卡,接上網路線,照著 gkjnn 大 PO 的手冊 第20頁那邊的網路設定-->手動設定-->撥號連線(PPPoE)-->輸入帳號及密碼試試!!
帳號8位數字後面要加 @hinet.net
希望有幫助到您

网友F:
答案很清楚了~太子爺的寬頻種類是VDSL技術的,XP電腦是透過PPPOE通訊協定連線上網的,
無線IP分享器內有設定好PPPOE連線(或者說分享器以PPPOE連線透過DHCP機制讓後端有線、
無線網路的裝置透過路分享器連線上網)...........

這台電視本身使用者是設定成透過Wifi無線網路介面來與寬頻網路銜接上網的..........

那電視連線的情況好不好只需透過網路設定介面看連上的AP訊號強弱就知道啦(跟你的
手機一樣),這台電視的故障點在哪?...

看看這台smart TV有沒有系統更新可用....更新一下本身內部的OS...(就像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太子 大大
你可否先找出當初"種花"給您的帳號密碼卡,接上網路線,照著 gkjnn 大 PO 的手冊 第20頁那邊 ...

OK!OK~ 找到密碼再來試看看~
今天分數用完了,隨後再請嘉芬去找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答案很清楚了~太子爺的寬頻種類是VDSL技術的,XP電腦是透過PPPOE通訊協定連線上網的,
無線IP分享器內有設 ...

美眉送修這台VIZIO是被棄修的半屏且條BAR畫面
您杯看她水,現場以1000初收修~
呵呵! 這媚賴上很豪氣回復: 不修了 ,送給三太子研究用
手中剛好有這片LG面板,所以算是剛好撿到的運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眉送修這台VIZIO是被棄修的半屏且條BAR畫面
您杯看她水,現場以1000初收修~
呵呵! 這媚賴上很豪氣回復 ...

可惜你太遠~~不然我跟你買台中古的回來看~~
湊巧你有面板可以換裝....收一千換個面板也不划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眉送修這台VIZIO是被棄修的半屏且條BAR畫面
您杯看她水,現場以1000初收修~
呵呵! 這媚賴上很豪氣回復 ...

修好放在太子廟門口當電子看板放廣告, 搞不好還可以收點廣告費...

PS:
剛剛印東西, 用了不該用的水貼紙... 一整個捲黏在雷射印表機滾筒裡..
我的彩雷呀... 差點沒尿失禁昏倒....
還好已經拆機排除... 冷汗嚇出一身... 褲子都溼了..
要來去洗皮睡覺了.. 大家晚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讓烏龜翻身,看不懂

太子爺:

這台是ZyXEL 合勤科技所生產的型號是P-872HA
電視有線網路不能接中華這台,因這台DHCP沒開,有啟用會自動分配192.168.1.2起IP
電視機DHCP有ON 但中華P-872HA這台DHCP沒開,
您沒啟用該台硬撥上網,才需桌面撥接上網
要接無線網路家人裝的那台後面有線網路孔(N100RE那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答案很清楚了~太子爺的寬頻種類是VDSL技術的,XP電腦是透過PPPOE通訊協定連線上網的,
無線IP分享器內有設 ...

也許是因為有了WIFI自動連線
今天再開機,電視自行更新APP囉!

外接DTV天線,竟然沒搜尋到頻道
如果這台是歐規而不是美規的NTSC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放在太子廟門口當電子看板放廣告, 搞不好還可以收點廣告費...

PS:

印表機久久不用反而急死人!
偶爾出些小小狀況,順便大掃除清理清理
反正這種小手術是難不到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子爺:

這台是ZyXEL 合勤科技所生產的型號是P-872HA

電視現在能自動連結WIFI,就暫時撐著
三太子怕手拙把網路弄得不能上網就毀了
感謝! 等下次朋友來訪時在請她幫忙設定

网友:
不可能是歐規,她難道當顯示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