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iro HD-4201 無法開機,無帶機燈!

楼主(2016-04-06):
iMiro HD-4201 這台是前幾天朋友送來修的~
電視正面,插上電源帶機燈不會亮~
電視背面~
機器型號貼紙~
剛開始以為是主板上三個凸起來電容換掉就會好,結果無帶機燈~
1.檢查電源板上有無5VSB > 結果是沒有~
2.查到紅圈處 p6nk60zfp 壞掉換上 p10nk70zfp > 也是 5VSB 不出來~
PS : 請問 p10nk70zfp 可以替代 p6nk60zfp 嗎?
查到電路板紅圈處有燒毀零件~
放大一些~
1. Q5 零件上面印 W2T 請問這顆是?
2. R103 零件燒毀看不出上面印甚麼~

請問痞友們這2顆燒毀的零件是???

网友A:
6N60要是燒了 IC2也不保了 10N70耐電流電壓比較大 當然可以代換的  R103為22歐姆 Q5用一般2T更換

网友B:
Q5 標示 w2T 是 PMBT4403  PNP Transistor;
如#2 快樂人大所開示的, 可用標示為 2T (2N4403, MMBT4403) 同規格品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60要是燒了 IC2也不保了 10N70耐電流電壓比較大 當然可以代換的  R103為22歐姆 Q5用一般2T更換 ...

感謝快樂大開示... 再請問那顆 IC2 是什麼編號的 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 標示 w2T 是 PMBT4403  PNP Transistor;
如#2 快樂人大所開示的, 可用標示為 2T (2N4403, MMBT4403) 同 ...

感謝LAZY104大開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