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M 觸控檯燈不亮

楼主(2016-04-06):
需各位大大的幫忙,

主訴: 檯燈不亮
廠牌: 3M 58  博視燈
型號: BL -5100

圖示微電路板及已更換的原件, 其中保險絲換了2次.
第1次: 換 (1) (4) (5)
第2次: 換 (1) ,  保險絲依然燒毀.

第3次: 準備換 (1) (2) (3),  有大大 知道 (2)(3) 是什麼, 哪裡買或有替代品嗎? (台南 材料行買不到一樣的)

若插電, 保險絲即燒毀,  有哪些地方可查起呢?

下圖為 電路板全圖. (1)(2)(3) 已拆掉, 待料中

補充內容 (2016-4-9 05:58 PM):
已完修

网友:
2是 NTC  3是 MOV  NTC跟MOV看起來不用換

先拿給外面的修理吧

保險絲上電即融斷  代表後面有短路  可能是電容  也可能功率晶體

网友:
3隻腳的TO220包裝的MOS管(或電晶體),先檢查是否已短路.

网友:
3M 博視燈叫價3000,不便宜捏
你還是聽CIKO老師的指示,將兩顆紅框C4242換掉(13007可代)
兩條白線是85℃/5A的THSW,只要它是導通的就沒壞
這片自激點燈板除了線圈沒壞過,其它的零件好像都會壞

网友:
小弟單位裡前年買了10台這隻台燈,真的不便宜,沒想到裡面用料這麼精簡
樓主您先依三太子指示換零件,如果保險絲沒斷卻不亮,請您分解燈管插座,有顆積層電容檢查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解說 , 今晚回去 先檢查 THSW 跟 MOS, 有進展再跟各位update.

楼主:
23:00, Apr 7 補充.

晚上 換了 那2顆 C4242 MOS 後, 插電的瞬間, 看到了保險絲 閃了一下.
沒錯, 保險絲又燒斷了. 明天再跑趟材料行吧 .

看來這周末的繼續爬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 Apr 7 補充.

晚上 換了 那2顆 C4242 MOS 後, 插電的瞬間, 看到了保險絲 閃了一下.

保險絲又燒斷了! 表示那2顆 C4242 MOS 很可能壞了!
mos 的線路上還有零件壞到短路: 電阻 or 電容 or 二極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 Apr 7 補充.

晚上 換了 那2顆 C4242 MOS 後, 插電的瞬間, 看到了保險絲 閃了一下.

1 保險絲
  保險絲多買一些(五顆,十顆,...)

2. 一上電,保險絲就燒...
  表示 保險絲 後方有元件燒毀/短路
  有些元件 損壞會很明顯(例: 有燒毀黑碳...),
  有的內部斷開或短路...但(外觀)看不出來--要先量

3. 拍一下背面電路板
  可以的話,順便畫一下,元件接線...
  如果非本科....
  A: 換明顯故障元件
  B: 再不行,看有沒有懂的朋友...
    如果你住新北市/林口附近...
    可以交個朋友,免費幫你看一下(不是幫你修)....
  C: 最後付費找人修 或 再買一個新的....

网友:
此款燈滿雅的也不便宜.....
幾年前摔斷支臂,原本要丟棄;但在覺得可惜下,打了服務電話到3M公司去. 服務人員請我打包郵寄到林口維修處,三日後竟寄回已更換新支臂的修好品回來;重要的是一切免費...
建議 您可打客服電話問問看. 祝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 Apr 7 補充.

晚上 換了 那2顆 C4242 MOS 後, 插電的瞬間, 看到了保險絲 閃了一下.

建議你先製作一個簡易的保險絲電路。
請參考:我也做了一個會發光的保險絲保護電路了~~
雖然保險絲"俗俗",但也是要花時間與金錢啊~~

网友:
電源進來端的二極體有短路

楼主:
[Apr 9, 12:00] --> 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言 ,
用了最笨的方式檢修, 一個一個 的零件 拆下來看, 最後答案揭曉,
就是 二極體 短路了, 又跑了一趟材料行, 買齊了 保險絲 和 二極體.
換上後, 燈亮了.
DIY無價. ^_____^

To 亦菲 大,  你是正確的.
To picco9 大, 感謝你的 "保險絲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