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三菱PLC 與人機+變頻通訊問題

楼主(2016-04-07):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有個問題想要請教

三菱PLC與人機之間  可以用透由內部的參數設定 直接與人機做通訊

那我想請問 假如我和變頻器之間不想透由通訊擴充模組另外接 直接用PLC到人機的這條線做並聯 來通訊可以嗎?    (假設對應的參數設一致的話)

是否有人這樣做呢?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是哪種通訊協議 才有辦法知道如何連結

楼主:
假如使用  modbus.  Rs485

网友A:
沒有人自己研究寫PLC通信韌體及取消現有人機介面叧外想辦法再加人機介面.
除非是要商業化投資設計神器!

通訊擴充模組只要數百元,研發花費的人力費用可以買很多組通訊擴充模組.

网友:
真有興趣的話, 看看這個

http://www.freemodbus.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人自己研究寫PLC通信韌體及取消現有人機介面叧外想辦法再加人機介面.
除非是要商業化投資設計神器!

假如是通訊模組,也是要在寫入發送指令才可以進行通訊吧,我想問的是三菱PLC跟人機之間可以用指定暫存器,例如人機與PLC的暫存器都設D100,然後設定通訊參數一致就可以自動進行通訊(依照測得串列數據,是人機發送請求,PLC自動回應,我的程序只要把數據寫入D100就可以了),那變頻器在暫存器的特定位址有不同的定義,假如要改變頻率,是否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因為要寫MODBUS要用很多暫存器,還有寫很多行程式,想說有沒有辦法簡化

楼主:
如果變頻器和PLC通訊,除了用類比模組,或用通訊模組+寫MODBUS之外還有別種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變頻器和PLC通訊,除了用類比模組,或用通訊模組+寫MODBUS之外還有別種方法嗎?

加南樺的FX3U-M485N-BD
連MODBUS就很簡單了
只要把數據寫入指定的暫存器D值
就能控制了
------------------------------------------
如果硬想把人機、PLC與變頻器在同一條通訊線做通訊.
我只能說是耗時費工.
Modbus只能有一個device為master ,其餘的都為slave.
把PLC設為master,人機與變頻器都為slave.(如果人機設為master,PLC與變頻器都為slave則無法互連資料)
我不認為一般的人機會有for Modbus slave的通訊.
再加上Modbus通訊polling速度並不快.
PLC 會對人機與變頻器做輪詢,一個一個的要資料,並不是同時去要,又慢了一點
我覺得如果只是要改變變頻器頻率單一訊號的話,用AI/AO控制會比較快一點

楼主:
謝謝  解除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