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i調理棒FM-2001R故障 完全不會動

楼主(2016-04-07):
手持式的攪拌棒
說明書有連續使用一分鐘須停用一分鐘
以免馬達過熱

但是內人用來打嬰兒食用的副食品時
以他自己的計算方式..
打一秒停一秒..就這樣打了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就故障不會動了
一開始以為是過熱
不過一小時之後依然不會動
想請問有人有修過這樣子的電動攪拌棒
或是可以指點一下若是維修可以從哪邊下手嗎

网友:
換開關  檢查保險絲  檢查碳刷   外接電源試圖驅動馬達看看

网友A:
1. 馬達端是否有正常供電而馬達不轉? 拆馬達看有無溫度保險絲(燒斷)!
2. 檢查(黃色旁的)保險絲及四個黑色熱縮管包裹的東西是否會導通?
3. 兩個紅色按鈕旁邊的數顆二極體(一端有銀色環)是否都正常?

网友:
試著用手轉動一下,內部碳刷已有磨損,易造成接觸不良,產生馬達給電了怎還不動

网友B:
用電錶量馬達上的兩個端點在按下開關時有沒有電,
如有量到DC110V(馬達上標示)卻不轉, 那就是馬達的問題; 反之就朝電路板查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電錶量馬達上的兩個端點在按下開關時有沒有電,
如有量到DC110V(馬達上標示)卻不轉, 那就是馬達的問題;  ...

我對這個馬達的標示有點疑問

DC 110V ~ 他是標錯DC 其實是 AC  , 還是說真的有直流電DC 110V的馬達呢 ?

网友C:
先問一下你使用這個調理棒多久了?

一般來說直流電馬達不轉~多是"碳刷"問題居多

碳刷~我覺得因該要拆一下馬達因該在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對這個馬達的標示有點疑問

DC 110V ~ 他是標錯DC 其實是 AC  , 還是說真的有直流電DC 110V的馬達呢 ? ...

個人確定有 DC 220V 的馬達, 過去曾在對岸x寶買過, 大小還真的可以用手握住...
看這塊電路板上有那麼多二極體, 這顆是 DC 馬達的可能性蠻大的~

网友:
他本來就是DC 馬達

這轉速很高超過一萬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問一下你使用這個調理棒多久了?

一般來說直流電馬達不轉~多是"碳刷"問題居多

先感謝大家的回答跟意見~
我會依照各位的建議去檢查
再上來報告~
這支是2014年買的不過少用
用不到10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馬達端是否有正常供電而馬達不轉? 拆馬達看有無溫度保險絲(燒斷)!
2. 檢查(黃色旁的)保險絲及四個黑色熱 ...

一端有銀色環的二極體(?
(圖一的白色圈圈)
不知道作用是什麼 沒接電的時候量測不通
本身不是學電的 請指教..

其餘的電表量都有通
所以打算拆板子的時候才發現有一顆有熱縮的腳掉了
(圖一的紅色箭頭處)
用手壓回去插電就可以跑了!!!不過手一放就彈開了..
至此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因為不知道焊不焊的進去
又想請問一下可以直接焊接在藍色那條線上嗎(上面標示AC-N)
(圖一的紅色箭頭問號)
另外附上電路板的背面圖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端有銀色環的二極體(?
(圖一的白色圈圈)
不知道作用是什麼 沒接電的時候量測不通

那個二極體是做整流用的, 把進來的交流電轉成直流電...

樓主找到的問題是元件冷焊, 導至不過電...
您提的線和腳, 那二個點是在一起的, 上鍚重新焊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端有銀色環的二極體(?
(圖一的白色圈圈)
不知道作用是什麼 沒接電的時候量測不通

整體焊點均不良,若自己不懂~可找懂得友人幫忙全面補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