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S管P0903BDG P0903BD 這兩個可以替代嗎?

楼主(2016-04-07):
主板型號:   ASUS M2NPV-MX
問       題:   插 12V  4PIN  會斷電

各位先進請問一下
MOS管P0903BDG P0903BD  這兩個可以替代嗎?
我的是P0903BDG
我有看到烏骨雞學姐有在賣 P0903BD
我有查一下   有G的是 25V  50A
               沒有G的是 30V  57A
新手很想要學修主機板,所以一直版上在看我這一片的問題,所以想要來換這個看可不可以用

       主要的問題是,12V 4Pin 只要有插就會斷電,沒有插就可以過電,看了版上的大大們的一些文,我就有解焊就可以動了
只是還是無法顯示所以想說全部換新在來測看看,重要的是焊的像狗咬的...呵....真是歹勢....

网友A:
功率大的可以代換功率小的 上下管最好一起換
K3918,09N03 這各型號也可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的可以代換功率小的 上下管最好一起換
K3918,09N03 這各型號也可代換 ...

謝謝獅子魚老大

网友B:
這兩個是屬同一型號,也同一特性,幾乎都可以互代。

你用訊息向我詢問這類問題,我回覆你版規連結,新會員請遵守版規,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個是屬同一型號,也同一特性,幾乎都可以互代。

你用訊息向我詢問這類問題,我回覆你版規連結,新會員 ...

wish老大:

    了解,下次不會了,,,感謝你哦......

网友C:
一般對付拆卸這類封裝的powermos,想要快速拆下,我都將G,S腳在彎折處用斜口鉗直接喀嚓,再加熱D腳即可輕鬆取下,
如果判斷錯誤也還可以再補錫焊回去(較不雅觀,建議自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對付拆卸這類封裝的powermos,想要快速拆下,我都將G,S腳在彎折處用斜口鉗直接喀嚓,再加熱D腳即可輕鬆取 ...

感謝benson1206

這我還沒有想到,我等一下來用一下你這個方法,好像不錯,我只是想要學修好,等有好一點技術在來固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