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IT8512A+直流電子負載機

楼主(2016-04-07):
1.此為BK precision公司的姊妹產品.此負載機可測試電源供應器/電池/LED負載等特性,並提供定電壓(CV)/定電流(CC)/定電阻(CR)/定功率(CW)等測試,新機先剖開見識內裝,並先以panasonic鹼性電池做測試,採0.5A定電流測試(截止電壓設為0.8V),並觀察電池電壓下降趨勢,發現新品電池在開始測試後數秒便低於1.4V以下,尤其是電壓在1.2V至0.8V時,維持了約1小時左右(0.5A),此訊息已告知我們,當我們在做手持式電器的電池電力檢測時,是否僅使用了該電池的一部分容量?
2.即使你已知道了電池在低電壓時,仍有許多能量未被使用,這時你該如何把它壓榨出來呢?你可自製低壓的外接DC/DC升壓器,或者將此裝置改裝並穿在電池身上,一件薄博的外衣.它的名稱便稱為"batteriser",詳情如下 : (3或4號電池裝4片包:US1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toSite=main#detail

3.IT8512A+內部結構

4.1 Panasonic 1.5V鹼性電池測試中.....

4.2 Panasonic 1.5V鹼性電池測試中結束(歷時:4389秒,容量:0.6AH)

4.3 後續? 節目不是已經結束了? 還有,待續,其實此顆電池還有不少容量呢,繼續測試中,,,,,,,

楼主:
將1#放電後的電池靜置約10分鐘後,繼續做0.5A定電流放電(截止電壓同樣為0.8V),竟然還可持續工作2829秒,並多擠出了0.39AH,這比例並不能算低的,所以要想辦法將實際電池殘餘容量給發揮出來,待續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將1#放電後的電池靜置約10分鐘後,繼續做0.5A定電流放電(截止電壓同樣為0.8V),竟然還可持續工作2829秒,並多 ...

剛上x寶看了一下, 這台 IT8512A 有提供與電腦連線功能, 感覺上還真是不錯.
畢竟要做這類型容量測試, 能把相對數據記錄出來才方便計算與比對特性.

另外像#2 這種靜置一段時間後再跑出來的能量, 一般是不被列入容量計算的.
但也因有這種狀況, 才讓廠商對自家產品的特性描述有作文章的空間...

順便附上 Panasonic 鹼性電池的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上x寶看了一下, 這台 IT8512A 有提供與電腦連線功能, 感覺上還真是不錯.
畢竟要做這類型容量測試, 能把 ...

儀器除了用來測試電池的特性,其實本篇的重點是在如何利用電池在低壓時的剩餘容量,利用此類負載機來測試,可改變使用電池的習慣,可盡量將乾電池的電池容量使用乾淨.

网友:
這台的擁有量似乎也比較大   我在下一篇要轉載的文章內也可見到這台IT8512A的前代版

增幅器這個就不簡單了   0.6V啟動 這個是很亮眼的

网友:
題外話
這類儀器面板設計  真的好看
雖然是有向 HP/TEK 致敬的感覺

隱隱覺得  有如設計潮流  一代代演替

哪天若能另類 弄出一篇   儀器面板 設計潮流演進
應該會挺有趣的

网友:
其實這類的電子負載儀好像都是艾德科斯的設計,對岸也有不少類似機構的負載儀。我有一台嘉拓的版本,據說是艾德科斯的工程師自行創業所推出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