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CRT在待機狀況下消磁熱敏電阻會有吱吱聲是正常的嗎?

楼主(2016-04-08):
之前補焊修好的CRT電視最近發現,
消磁熱敏電阻會有吱吱聲,以為快壞了,
小弟就更換了新品,
但送電待機是會有吱吱聲,
請問各位高手CRT電視插上電源後在待機狀況下,
消磁熱敏電阻會有吱吱聲是正常的嗎?
敬請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你要不要再檢查確認一下,是那一個元件產生異音....
附近幾個線圈相關(變壓/抗流...)也容易會吱吱叫...

网友:
應該是旁邊濾波器發出的聲音

网友:
我遇過的都是圈起來那兩個線圈在叫

我遇過的都是圈起來那兩個線圈在叫

我遇過的都是圈起來那兩個線圈鐵粉芯在叫

网友:
從來沒聽說消磁熱敏電阻會發出聲音  你應該是聽錯了 是消磁線圈吧 試試不接上有否吱吱叫

网友:
消磁熱敏電阻是會激激叫,早期修CRT遇到很多,因為過熱氧化而造成兩鐵片夾住熱敏電阻鬆動而搖晃,通電產生共振,但你有換新的不會,除非你零件有摔到,接觸不良,用水管去聽聽是哪顆零件,用手去搖一搖
2個抗流圈的固定鐵片與磁環,如果鬆動也會。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教~這兩天外出n_109|~
回到家再仔細檢查線圈!

网友:
抗流線圈+1

楼主:
各位前輩好!感謝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昨晚忙完小孩後抽空半小時拿了事先準備很久的紙筒(洋芋片罐子)在元件聽了好幾回,
結果聽出發出吱吱聲應該是中間這顆變壓器,
突然想到之前自用的液晶螢幕也有發生開機時變壓器吱吱聲,
難道是這顆變壓器周遭的電容異常!
改天再去敗一台電容表來量量看!

网友:
是3脚还是2脚消磁电阻,你能确定是消磁电阻发出的声音?

楼主:
昨晚把變壓器周圍相關零件都拔下測量結果都沒有異常,
所以應該是這大顆的變壓器老化
爬了一下文章發現對岸用快乾灌入變壓器來減少震動聲,
當下拿了一罐快乾重四個點來試看看
反正待機變壓器不會吱吱叫就好,
發現真的會使聲音大幅減少!
這台電視到此應該是解決問題了!
感謝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二流圈換過了嗎?

楼主:
jackhiphop大大您是說保險私旁邊那兩顆抗流線圈嗎?

楼主:
抗流線圈為什麼會造成變壓器有吱吱聲?
如果是抗流線圈故障那要怎麼判斷好壞?
麻煩jackhiphop前輩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