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山葉YAMAHA SUPER FOUR JOG 100 限載重100Kg ?

楼主(2016-04-08):
車型:

車型

車型

故障現象:
一人乘騎未超重平順無事。
途中如遇好友即自動過磅,超重行駛約500公尺就熄火。

維修:
拆下馬桶座,從上檢查各部份電路 接點 插頭 均未發現可疑之處。...殘念!
電路 接點 插頭:
續又觀察限載重100Kg,是因負重使得引擎下墜牽動某部份而令引擎熄火。但又能駛約500公尺才熄火。
沒錯應該是它。拆馬桶旁邊飾板終於找到問題毛病點 !
化油器:
負壓管:
破損切除負壓管:
原負壓管剩1/4沾粘一超負重即岔管漏氣,失負壓化油器就沒油,熄火了!

破損切除負壓管2:
早之前被技師閹割阻塞迴路: ?
試乘完修!
上街載妹去 !

网友A:
這樣也給你找到問題 不簡單
最後一張圖二次回收系統 應該時常放屁才被塞起來

网友B:
這應該是您家女王設計的梗n_087|
怕您一出門...就去把咩n_0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也給你找到問題 不簡單
最後一張圖二次回收系統 應該時常放屁才被塞起來 ...

受到各位 大大 文獻教導 耳濡目染
深知東西壞掉不會自己變好
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拆了就有機會修好!
感謝 q41074107 大大 指教!

楼主:
  RE: 山葉YAMAHA SUPER FOUR JOG 100 限載重100Kg ? [修改]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您家女王設計的梗
    怕您一出門...就去把咩

試乘兩大一小約150Kg
以後就可放心載 別人的老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試乘兩大一小約150Kg
以後就可放心載 別人的老婆了!

lkkseemi大...您的老婆大人站在你後面...恨恨的瞪著你....

网友D:
100KG 的咩 也能載的動了

化油器周邊管路 久了都有魔鬼穩藏在細節中  還會彼此掩護
以前是遇上 雨天/過平交道 ... 拆數次 但700度的眼鏡就是沒看到
每每懷疑自己的判斷[難道不是化油器周邊管路]   查的不了了之

後來是拿化油器清洗劑噴灌  於發動中對化油器周邊管路噴下去
怠速變化了   才確定自己沒找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kkseemi大...您的老婆大人站在你後面...恨恨的瞪著你....

{:14_1483 ...

我那些可愛的女兒與孫女们, 以後都嘛是別人的老婆, 所以我都放心載, 沒人會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G 的咩 也能載的動了

化油器周邊管路 久了都有魔鬼穩藏在細節中  還會彼此掩護

烏鶖騎水牛 不罕見
此次維修文也是歷時兩次的拆解。
第一次 拆下馬桶座,從上檢查各部份電路 接點 插頭 均未發現可疑之處。...殘念!
是油路是電路的問題?
綜合使用者說詞加上試載騎果真100KG 的咩 不能撿!
最後才發覺是油路的問題。

网友:
這項限制載重的技術應該向交通部申請專利,當超載行駛短距離之後熄火,強制卸除超載部分,實在太讚的設計。

看來版主該發了。

网友E:
眼睛不夠利,很難抓到這麼細微的毛病,好厲害的技術
LKK跟雷神一樣有的比,JOG要載過花媽後才算及格

网友:
大大

是指哪個 厲害厲害,0518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睛不夠利,很難抓到這麼細微的毛病,好厲害的技術
LKK跟雷神一樣有的比,JOG要載過花媽後才算 ...

當初查修那段負壓管 。
因為是破損在公接管與負壓管插接的一公分處,躲的好好的。
沒用手去撥動, 用看的看不出來。
老年人的衝動, 沒拍照見獵心喜,直接就剪斷了!
少年人用看的, 老kk要用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睛不夠利,很難抓到這麼細微的毛病,好厲害的技術
LKK跟雷神一樣有的比,JOG要載過花媽後才算 ...

當初查修那段負壓管 。
因為是破損在公接管與負壓管插接的一公分處,躲的好好的。
沒用手去撥動, 用看的看不出來。
老年人的衝動, 沒拍照見獵心喜,直接就剪斷了!
少年人用看的, 老kk要用摸的 !

補充內容 (2016-4-10 02:27 PM):
重覆發帖!!!  系統XP 火狐 按參與主題回覆,會延遲而誤為無反應。 續按,成重覆發帖!!!

自主監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眼睛不夠利,很難抓到這麼細微的毛病,好厲害的技術
LKK跟雷神一樣有的比,JOG要載過花媽後才算 ...

重點不是後座的柯P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