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7型 液晶電視

楼主(2016-04-09):
此電視   HDMI  3個孔   有感應到插入裝置   但無畫面
確定主晶片需要更換

更換

更換

更換後HDMI正常

更換後HDMI正常

网友A:
最好加個散熱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91-1-1.html

現在都 cost down ,所以很多晶片[最好]能加散熱銅片的都沒有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個散熱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91-1-1.html

有喔   加上去了!

网友:
感謝提供分享資訊

网友B:
恭喜完修,想必是經過一番查找才會更換晶片,不過能告訴酷友們怎麼知道是晶片故障嗎?那料件哪裡可以取得呢?謝謝囉!

网友C:
這ic那買還有bga??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ic那買還有bga??謝謝

自己BGA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想必是經過一番查找才會更換晶片,不過能告訴酷友們怎麼知道是晶片故障嗎?那料件哪裡可以取得呢?謝 ...

此晶片加熱後有恢復     冷卻後  狀況一樣    直接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