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LED 42吋 TL-42Z8000D 電源燈不亮

楼主(2016-04-09):
電視型號:奇美 TL-42Z800D
故障原因:無電源指示燈不亮,按電源開關和遙控器一樣無反應?
此電視是觸控操作

裡面的配置是如下圖

電源板正常,有+5VBS輸出。ON/OFF觸發後12V和24V都正常。排除電源問題!

應該是主機板問題?
測試主機板電壓,如上圖3.3V(1084)電壓正。3.3V轉1.2V電壓也正常。
處理器有用200度熱風槍加熱,送電後電源燈一樣不亮,應該排除CPU接觸不良?
電源觸控板和紅外線都有3.3V電壓。
紅色這2顆,應該是主板程序。
依之前經驗LCD無電源燈,按鍵無反應有時是主板程序問題?
這次懷疑也是程序問題,但小弟無此電視的程序。無法燒測?
也可能是小弟判斷錯誤,是其他問題。但願有經驗的前輩,能指點小弟一二?
EPROM也有3V電壓輸入

网友:
24c**用户储存器可上个空白的试试。。。同时应还有组DDR的供电

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此主機板上沒有24CXX的暫存器,DDR供電不是需主板啟動後才會送電,但主板無法啟動。感謝風大的指教!

网友A:
指示燈跟搖控基板(觸控板也查)看看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燈跟搖控基板(觸控板也查)看看有沒有電壓

這是電源開關觸控板,指示燈尚無電壓。由功能按鍵板上傳來有0.9-0.6電壓。
功能按鍵輸入有3.3V電源
紅外線有3.3V電源。
以上測試應該不是,遙控器和觸控板問題?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25L3205D一般都是主程序。但又那顆T16-75HIP又是甚麼。是不是功能和24C16、32、64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電源開關觸控板,指示燈尚無電壓。由功能按鍵板上傳來有0.9-0.6電壓。

功能按鍵輸入有3.3V電源

把觸控板拔掉.用遙控器對著接收器發射看看.可以開就是按鍵版故障
不行的話就真的是主機板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觸控板拔掉.用遙控器對著接收器發射看看.可以開就是按鍵版故障
不行的話就真的是主機板搂~~ ...

觸控板拔掉,一樣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