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電磁爐JC-916不過電

楼主(2016-04-10):
按下電源開關完全沒反應,
沒逼聲,沒LED,沒風扇聲...

經查:
保險絲,橋式整流 , IGBT , 78L05 , 還有兩個MKP電容都沒問題
請問還有甚麼部分可以努力?

這是洗澡過的電路板,原本整塊板子都是小強的便便

電路如圖

网友:
開關測試過是正常的嗎

网友:
風扇會卡卡的嗎?

楼主:
報告,風扇沒異樣,開關原本電阻有點高,已經跟不常用的部位交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風扇沒異樣,開關原本電阻有點高,已經跟不常用的部位交換過。

按鍵+1

不常用的按鍵更容易氧化

楼主:
那我去買新的來換換看囉

楼主:
報告,應該不是開關問題,因為我開關處直接用導線短路也沒用

不過,量出了風扇處應該18V的地方竟然出現22V,這有關係嗎
如圖,橘色圈圈處的紅色導線

22V

22V

网友:
有小強便便的 話 把基板翻過來 注意看一下有沒有線路被腐蝕掉的  另外
上面幾顆電解電容 換掉看看

楼主:
報告,電容的部分都有焊下用電容表量過,誤差都在10%以內
不過,電路板腐蝕的部分,還沒檢查過,謝謝雄大

网友:
請您找找主板反面,應該有顆mcu,對型號找到電源腳位,先測電源是否正常,正常的話檢查晶振

小弟納悶的是風扇都有電源電壓了為何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