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電開關發射端光源差異??

楼主(2016-04-10):
OMRON長距離光電感測器...E3JK-RR1跟E3JK-RR13不同發光源的差異是什麼??
想應用在捲門防壓..(怎麼無法貼圖了??)

--------------------------------------------------------------------------------------------------------
                                E3JK-RR1                                E3JK-RR13
光源(發光波長)         紅色發光二極體(624nm)         紅外發光二極體(850nm)

网友:
可見光(一般肉眼看得到)約在380nm ~ 780nm
在這個範圍外,就是"不可見"的光(線)(肉眼看不到),ex:紫外線,紅外線,...
光波長偏短(<380nm)在"紫色"光譜之外,故稱紫"外"線
光波長偏長(>780nm)在"紅色"光譜之外,故稱紅"外"線

所以 E3JK-RR11 是在 可見光範圍內----發射時,應該會看到紅光
(平常如果看得到,故障應該很容易發現.......)
所以 E3JK-RR13 是在 可見光範圍外(850nm>780nm)----發射時,就什麼都看不到
(不管有無發射,都看不到...壞了也不知道)

因為白天太陽光有可見光及不可見光...所以是否有受太陽光影響差異,則要請教專家或廠商...

------------------
剛看到的資料...
http://www.omron.com.tw/products/family/3179/specification.html

除了 波長不一樣(可見光/不可見光),其他項目好像都沒差異...
回歸反射型(無M.S.R.功能)
使用環境照度         受光面照度白熾燈:3,000lx以下、太陽光:11,000lx以下

网友A:
肉眼看不到,透過手機鏡頭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眼看不到,透過手機鏡頭試試。

還有這一招..記下來.. ..

紅外線跟紅LED光源有點價差..
保險1點還是在台灣找陽明的E3G-8MX..淘寶E3JK-RR13+運費划不來..

网友:
另外要注意接收端的 photodiode 對於不同波長光線的sensitivity.
剛看了一下歐姆龍網站的 datasheet. TR與RR型號是對照型或反射型。因為出光與接收都整合在一起了,這樣不需要考慮接收端匹配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眼看不到,透過手機鏡頭試試。

我用台灣製的12米遠的反射式紅外線偵測器(估狗就聊了.我就別貼什麼牌子了.非常貴..)
白天時手機鏡頭看不到光線.晚上關掉所有燈光桌子下用手機鏡頭看.也沒有見到光束..
貼近到快到手機鏡頭時的某個角度才有1小點紫光..

還以為透過手機鏡頭觀察到光束跟調整到反射片的角度.看來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网友B:
先前家裡的電捲門卡到機車後跳機,本想也裝上類似的感應器,後來仔細想想,發現不適合!!
原因是: 若是使用 "帶狀"的光感應器當然沒問題(最適合) 但是點(線)狀的感應器,只能在捲門下降期間有人通過才會感應,但是若是有障礙物在捲門上下的範圍內,卻沒有擋到該光感應器就無法達到保護的功能!!
提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前家裡的電捲門卡到機車後跳機,本想也裝上類似的感應器,後來仔細想想,發現不適合!!
原因是: 若是使用 "帶 ...

也有其他方法..氣壓式.防壓條.鋼索式..小7玻璃門上的紅外線感應..
只是對照式紅外線跟反射式紅外線是便宜又耐用(耐用是重點..)..
其他要裝電池的方式有忘記換電池的風險.也怕多年後遙控主機壞了找不到相同或替換的遙控主機..
氣壓條又怕漏氣.防壓條敏感度非常差.跟鋼索式壓到東西才會停止或捲門往上走(加裝控制器.)
這樣也沒發揮到預警的功能..怕有些高度防不到.那多串接幾個紅外線.但也增加了故障的機率..

网友:
感覺離題/亂題了....

一開始是比較(規格)差異....

現在又變成,這有缺點,那有問題,....

還是說說你原始問題,是防止意外壓到人,還是防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