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E2231R 液晶電視(電源無反應)

楼主(2016-04-10):
請問各位先進...

朋友給了一台 BenQ SE2231R

未拆機前檢測..

1.按下power鍵 無任何反應....(燈號未亮 亦無背光)

拆機後檢測..

2.power switch 正常 (電表量測通路與否)

3.power 輕觸開關 正常 (電表量測通路與否)

4.四隻燈管 正常 (燈管測試器逐一檢測)

5.電容肉眼查看都無突起 更無爆漿現象(手邊沒有電容表)

所以初步懷疑是PI版掛了...

PI版是這一張

有耳聞BenQ 的MOS管很容易掛...

這張PI的MOS管是 AUK STK0765...

但是因為不知道MOS管該如何量測...>"<

所以來求助一下各位先進

按電源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可能是那些地方掛點呢?

該如何檢測呢

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A:
從大電容查起吧!

上電量大電容約有 110 *1.414 V,沒電壓往前查,有電壓往後查

网友:
一次測測完再測二次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大電容查起吧!

上電量大電容約有 110 *1.414 V,沒電壓往前查,有電壓往後查 ...

喔喔 上電量測呀~~

我超怕上電量測....(怕不小心短路@@)

請問有甚麼比較安全上電檢測的作為可參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 上電量測呀~~

我超怕上電量測....(怕不小心短路@@)

如果你連基本的輸出電壓(最右上角的排線)多不會測量,就屬於只會replacement等級

那你就直接買PI板回來換吧 ! 現在LCD的板子多不貴,買整片板子說不定比你買零件+運費還要便宜

网友:
要從基本的待機電源找起,沒有待機電源有其他的電源也沒用,試著動手查吧,或是5樓大大說的直接買電源板換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