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友情箱扇KB-224開關下陷

楼主(2016-04-10):
開關墮落送來修,只要不是三太子的菜就必須要付費

開關的支柱斷裂脫離

融膠烙鐵糊一糊,工資隨妳意,三太子做口碑,不差錢

有朝一日,聚沙也會成塔

醉翁之意不在酒,太子爺尬意的是這味~

左邊六個.......都是紀念幣

未來的養老金就指望它們能鹹魚翻身

有時候不小心!也會發現金金的

它比上面兩粒50圓還金閃閃

右雷射紋-國泰

左雷射紋-民安

友情箱扇卡獨特,十元二十隨妳付

网友A:
添香油?!~~~隨意

添不夠多....門打不開,不然就是拿不走...

网友B:
沒順便教學一下五十元硬幣的辨識法,最近有報導假幣流入市場滿多的。

网友C:
大大

流通幣,磨損變色,也能指望它們能鹹魚翻身

网友D:
這開關的固定卡榫設計有點糟糕

話說,我一直沒搞懂前面那個導風網子怎麼拆 XD
家裡有兩台箱扇,清的時候不會開
只能拿刷子隨便刷一刷

結果其中一台的自己掉下來
但我看著殘骸還是沒研究出來到底怎麼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開關的固定卡榫設計有點糟糕

話說,我一直沒搞懂前面那個導風網子怎麼拆 XD

這一型前飾圓板 有三個固定抓爪 靠著正轉或反轉來啟閉!
還有一型是 中央有塑膠螺牙 也是靠著正轉或反轉 前飾圓板 來啟閉!
另外一型要用起子探一下 前飾圓板中央 是否有一 螺絲孔 是用螺絲固定!

如果還拿不下來 看中央膠盤上是否有一插銷 將插銷移除 即可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香油?!~~~隨意

添不夠多....門打不開,不然就是拿不走...

也有送修兩年還不來取回的水冷扇
不取件日積月累一多,三太子都沒空間做運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順便教學一下五十元硬幣的辨識法,最近有報導假幣流入市場滿多的。

這要依個人的喜好看您是習慣左手還是右手
用中指一摳,么雞還是一花......啊! 說錯了,說到方城

50元看雷射紋太麻煩,看弧面側紋上的印字,卡緊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流通幣,磨損變色,也能指望它們能鹹魚翻身

如果不能鹹魚翻身,就在等它五百年
磨損也能變金色是高科技! 這種流通金幣不知道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開關的固定卡榫設計有點糟糕

話說,我一直沒搞懂前面那個導風網子怎麼拆 XD

TO:象腿搞壞的
LKK的方法照抄就對了! 搞不定,補照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送修兩年還不來取回的水冷扇
不取件日積月累一多,三太子都沒空間做運動了

噴水的ㄟ卡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噴水的ㄟ卡涼?!~~

新款的水冷扇卡先進-瀑流式

插入水箱(水+冰塊)後,水泵自動墬落水箱中抽水,使用這款就不怕.............風災後停水
缺點是這款沉水馬達很容易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的水冷扇卡先進-瀑流式

好野人的玩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象腿搞壞的
LKK的方法照抄就對了! 搞不定,補照來~

上面這張是要拆的電扇,中央有個白色塑膠柱,兩邊是小的白色塑膠柱卡住兩邊

這張是自然脫落的另一支電扇,距離有點遠,拍得不是很清楚
兩根小白色塑膠柱依舊健在,中間的大白色塑膠圓柱斷了
其實近看可以看到該處有顏色不同的斷面痕跡

所以,猜想的固定方式是中央圓柱有上膠,推進去?

如果是這樣,就算從後面往前推,可能中間白色圓柱也很容易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這張是要拆的電扇,中央有個白色塑膠柱,兩邊是小的白色塑膠柱卡住兩邊

請再補兩張相片

网友E:
50元跟10元(蔣公)的假幣市面上蠻多的。
10元背面有龍的,一個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元跟10元(蔣公)的假幣市面上蠻多的。
10元背面有龍的,一個80元。

這種耕田的多收幾個,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來養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耕田的多收幾個,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來養老

通常價高的東西,是有心人炒上去的,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网友A:
那俺爺爺留給俺的袁大頭能換幾個饅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俺爺爺留給俺的袁大頭能換幾個饅頭??

袁大頭是銀幣
你卯死了,今天開始可以不用上班
超跑、辣妹隨你選! 身體請保重
高價收購中國龍銀、日本龍銀、袁大頭、早期金銀幣、紙鈔、郵票、紀念幣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袁大頭是銀幣
你卯死了,今天開始可以不用上班
超跑、辣妹隨你選! 身體請保重{: ...

呵~~那俺老爹用來墊桌腳的上海中央銀行 1KG 配重塊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那俺老爹用來墊桌腳的上海中央銀行 1KG 配重塊呢?

土豪...  我把所有的咩子 跟你交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那俺老爹用來墊桌腳的上海中央銀行 1KG 配重塊呢?

上海中央銀行 1KG 配重塊
如果是黃金,趕快送到泰國跟西門兄換咩
如果是鉛塊拿過來吧! 我帶去船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土豪...  我把所有的咩子 跟你交換

不要,我怕遇到帶把的泰國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中央銀行 1KG 配重塊
如果是黃金,趕快送到泰國跟西門兄換咩
如果是鉛塊拿過 ...

應該是是鐵,如果是錫我就可以BGA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海中央銀行 1KG 配重塊
如果是黃金,趕快送到泰國跟西門兄換咩
如果是鉛塊拿過 ...

  1KG下錨 ?
1KG鉛子 沉水釣 ?

网友D:
謝謝三太子費心了.

結果今天那個轉盤在用刷子刷完以後

自己掉下來了,中間是根螺絲没錯
中間那個白色圓形物,是個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1KG下錨 ?
1KG鉛子 沉水釣 ?

水深百米又遇大潮,鉛錘沒超過一公斤是無法將餌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三太子費心了.

結果今天那個轉盤在用刷子刷完以後

白色圓形物是ADAPTER,稱它為適配器、配接頭、轉接頭都可以
減速馬達最容易壞去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