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22ECBF液晶電視,電源全無 5V 和 5VSB 和 12V

楼主(2016-04-10):
大同V22ECBF液晶電視,電源板 FJ-L22A4 全無 5V 和 5VSB 和 12V,電壓時有時無 。
但有時會出現電壓,可是電壓會飄動,請教我要往那裡查找故障( 電源板請參閱 圖2 和 圖3 ) 。

圖1:銘板

圖2:電源正面

圖3:電源背面

网友:
右邊看起來有焦焦的?

网友:
有試著全面補焊嗎?

网友:
1、電容可以拆下來量看看是否足
2、量大電容待機時是否有150v左右的電壓
3、檢查各式零件是否有燒壞或拆下來量測
4、一次測測完再測二次測

网友:
紅圈電解電容 換新試試

另外..黃框那兩個MOS 就靠PCB銅箔散熱
板子若修好後  記得拆IC座 不然沒法散熱

网友:
右邊的紅色保險司換掉看看

楼主:
下圖這塊電源板編號FJ-L22A4搭配編號200-100-AF229UU-AH主機板。
電源板
主機板
單獨測量電源板電壓有點偏高,與腳位標示不府。
有點不懂裝機後居然可以開關機了,不知是這塊電源板電壓比較特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