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動起子改18650

楼主(2016-04-11):
在跳蚤市場買了一支電動起子,電池壞了充不了電

把壞掉筆電的 18650 廢物利用,並聯再串聯
因為沒有12V的充電器,要充電的時候,只好3個個別分開充

可以用啦~~

网友A:
恭喜完修,啟動的轉速和原本的電池會一樣嗎?是比較好,還是比較沒力?

网友B:
恭喜改裝可用

但是還是要給你正確的概念

筆電的鋰電池~基本上非常不適用在電動工具上, 因為"電流"太小~

裝上使用時很容易過熱且扭力會不足

PS: 要改用動力鋰電池 or 鋰鐵電池~這類放電高電流的電池才會夠力也才是最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啟動的轉速和原本的電池會一樣嗎?是比較好,還是比較沒力?

謝謝~
因為買來就不能用,所以不知道原來鎳鎘電池的轉速...
不過和12V變壓器比起來,改的比較沒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改裝可用

但是還是要給你正確的概念

謝謝經驗分享n_116|~
現在先以堪用為主,鎖一些螺絲類...
在家直接接變壓器,若要攜帶出去才考慮這個土砲電池

网友C(2016-05-11):
大大請問直接接變壓器12V要買幾A才轉得動?因我有1台12V擺很久就無法充電、也想買變壓器12V來插但要幾A才能轉得動。小的對電子不是很懂不敢亂改可否告知謝謝。

网友:
你每次充電都要拆 電池盒, 比較麻煩
何不鑽洞 把 三個接頭 都拉出來

鋰電要用專用的充電器,若是隨便拿一個充電器來充
輕則 鋰電壽命減少  重則 起火爆炸
安全問題不可不慎

网友:
怎麼充18650呢 ?

网友:
同樣電動起子

18650+4段充電保護板(只用到3段),腰獸喔力道更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請問直接接變壓器12V要買幾A才轉得動?因我有1台12V擺很久就無法充電、也想買變壓器12V來插但要幾A才能 ...

抱歉,現在才看到,回覆晚了。這幾天都沒上來...
我用1A的變壓器接,就可以轉的動囉~

補充內容 (2016-6-3 08:50 PM):
217980

楼主:
充鋰電池的充電器都可以,比如相機電池的充電器或傳統手機電池的充電器。
把充電器正負極接出來,插上改的這個18650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現在才看到,回覆晚了。這幾天都沒上來...
我用1A的變壓器接,就可以轉的動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請教板主 智慧型手機充電器輸出是5V 你的方法是外加保護板 或離電池內含保護板可以直接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板主 智慧型手機充電器輸出是5V 你的方法是外加保護板 或離電池內含保護板可以直接充嗎 ...

傳統手機電池充電器,直接將110AC轉4.2DC,因此可以直接充鋰電。
而5V智慧手機充電器,是由智慧手機電路轉成3.7~4.2V充鋰電
所以5V不能直接充鋰電...

保護板應是限制充放電電流與最低供電電壓,
保護鋰電池因過流、過充、過放損毀。
用5V直接充的話...大概保護板會燒壞...

以上純屬小弟淺見,還請懂更多的前輩不吝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