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問題求助]DIR-506L的電池可以換成電容嗎?

楼主(2016-04-11):
此款產品鋰電池有三極-T+,沒裝鋰電池無法開機,即使有插USB供電,但晚上想透過插頭關閉省電,請問可以拿一個耐壓10V電容+接+,-接-嗎???

dir506l

dir506l

网友:
試試吧 又不會燒n_118|

网友:
不行  電池跟電容差別的
而且 要有電池上的那塊子板 才能開機

网友:
不懂樓主的意思,是晚上要關機嗎? 這台難道不能關機? 還有,貼紙上面印可以外接5V電源,電池放著電源拔掉就好了?

网友:
  請參閱 這篇 文章, 但願對你有幫助.

网友:
還是提醒您一下,你有2次以上發文主旨不符版規

以此帖來說:

[消費性電子] [問題求助]DIR-506L的電池可以換成電容嗎?

你發帖的問題均在於 "廠牌 " 多給他自動消失

正確主旨:  D-Link DIR-506L 的鋰電池可以換成電容嗎?

雖然你的圖檔有拍下D-link 這個廠牌,但是主旨仍需標上

這樣看的人只要一看標題就會知道能否回答你,這樣效率才會快.

网友:
電池壞了不想再買, 是嗎
自己做個DUMMY電池, 插USB外接電源就好了
用DIR-457的作的流動WIFI, 超過5年, 還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