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H77M-D3H 重復開關機,無跑碼

楼主(2016-04-13):
廠牌:技嘉
型號:H77M-D3H

問題點:過電後,一直重復開機關機,無跑碼

1.已換過多顆電供了,依然如此
2.把CPU拆下開機,或換別顆不同型號的,
3.依照獅子魚大大的說明,技嘉雙BIOS的板子回復
方法一:按開機鍵10秒不放,電腦會開機然後自動關機。再次開機時就可以自動恢復BIOS。
方法二:按重啟鍵不放持續15秒,電腦自動重啟後自動恢復BIOS
方法三:短接M BIOS的1腳和8腳,關機。再次啟動自動恢復BIOS

以上方式試過後,依然如此

故障主機板:

附影片:
https://youtu.be/7COHIHPuLvY
https://youtu.be/6mtU4h8rSSM

請問  這該從何查修呢?  如何下手

請各位大大們費心賜教指導  謝謝

网友:
這一塊板子不是四年保 有可能還沒過保吧
如過保就先測量基本電壓
圖中那顆是CPU-VTT先測量電壓在上來報告三腳電壓各是多少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的回覆

該片板子有送修過,但當初沒登錄到4年保,所以算過保了,維修費要收1000元,只保3個月.
朋友建議別修,新板子.2000就有了.所以只好自己嘗試搞搞看,來pigoo請教各位大師們.

電壓量測部份, K72,2N7002電晶體

未過電開機:

上:0.0v

下左:5.01v

下右:0.0v

-----------------分----隔-----線-------------------------------

已過電開機

上:1.054v

下左:0.12v

下右:0.001v

請大師們解盲賜教了

网友:
零件位置圖
GA-H77M-D3H Rev.1.0(零件位置).pdf (80.71 KB, 下載次數: 186)
電路圖 密碼-rmadept
先測量Q44三腳電壓 之前量的上面 通電後明顯5V不正常
各大供電線路在電路圖的26頁

网友:
請問測的時候有上記憶體嗎?因為我看兩段影片及圖片都沒有

還有如同獅子大說的,三個方法重設BIOS 的時候有上記憶體嗎?

网友:
我個人猜測應該是bios損壞造成過電重開一直loop,覺得技嘉bios不是很穩定雖然有雙bios可以救援!!
可是完全損壞bios就無法救援!!除非可以解焊接 把救援放來主要的晶片地方!
不過這只是我個人推測!還是請教板上高手查清楚在動工!!

网友:
就如同樓上兩位大大說的BIOS最好是能拆下重燒 I系列機板很容易壞BIOS 檔案官方網站就有
測試最好是能將記憶體裝上在測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復
復原BIOS是沒插記憶體,下班回去再來試試看,
另外請教
BIOS要如何重燒,小弟並沒可燒錄相關設備,
有何方法可以重燒嗎
或者把主副BIOS對調,那可以開機嗎(若機板無壞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復
復原BIOS是沒插記憶體,下班回去再來試試看,
另外請教

你先照恢復BIOS操作 CMOS電池要拔掉 記憶體要裝上 螢幕要裝上
如不行 把B_BIOS 換到_M BIOS
沒設備可以徵求看板上有沒有人要幫忙燒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復
復原BIOS是沒插記憶體,下班回去再來試試看,
另外請教

記憶體沒插,它無法跑恢復BIOS

楼主:
感謝2位大大撥空回復

1.把記憶體插上後,照步驟做BIOS RECOVERY,還是一樣的情形,
2.把B_BIOS拆下,  換到M_BIOS上了, B_BIOS空者, 開機後,如同影片一樣的情形.
(但是...............................拆B_BIOS時,錫箔掉了1.2腳,這漆掉的可大片了.不過M_BIOS是OK的.
唉!!家裡沒熱風槍工具,若要再拆,必須拿去上班的地方偷搞了,主機板的工太細了,沒常玩,不是那塊料 )
3.量測Q44..及Q43的電壓,如下2張圖片,外帶量了一下R354的電組,量到8.3k,應是ok的...猜這顆應該是限流用的吧!

這...還有救嗎?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2位大大撥空回復

1.把記憶體插上後,照步驟做BIOS RECOVERY,還是一樣的情形,

檢查Q70 Q71 可以把Q70 跟Q71 拆下測量是否短路

网友A:
我們從這開始
開機掉電
缺電壓BIOS壞或者某個信號都會引起這種情況
人為拉低APWROK這個信號一般就不會掉電重啟了
H61時序:內存供電→VCC1_05_PCH→VCC1_05_ME→VCC1_8_PCH→CPU_VTT→VTT_PWRGD→VCCSA_REF→VCCSA
→ATXPG→APWROK→DRAMPWROK→CPUPWROK→SVID→SVALERT→VCORE→VR_RDY→PCH_VRMPWRGD
→PLTRST→聲卡復位→集顯供電。
q44通電後5v會拉低是正常的所以現在要測量q46 q47 q48

補充內容 (2016-4-16 03:06 PM):
待機---觸發---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鎖相環供電(PLL_1.8V)---總線供電(VTT_1.05V)---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CPU供電(VCORE_1V左右)
PCIE ...

网友A:
待機---觸發---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鎖相環供電(PLL_1.8V)---總線供電(VTT_1.05V)---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CPU供電(VCORE_1V左右)
PCIE A13 A14  0.38V 正常  PCI B16 1.68V正常  這邊的時鐘也正常。
PCIE A11 3.3V  PCI A15 3.3V  兩個復位也正常了。
內存 SMBDATA 3.3V  SMBCLK 3.3V SPD3.3V  DDR_VTT0.77V  168腳 RST1.5V  內存條件都正常。

H61 供電正常後,CPU管理芯片ISL95836 的VR_RDY會發出高電平轉換成SYS_PWROK送到南橋,告訴南橋CPU供電好。同時IO延遲發出PWROK 送到南橋,告訴南橋主板供電好。南橋自身供電、時鐘正常後 收到SYS_PWROK和PWROK後 才會發出平台復位。這是大方向的上電時序。
電壓如果都正常就要開始查復位
南橋就會發出PCIRST 代表有復位 南橋也發出了平台復位-PFMRST復位IO
IO IT8728第65腳發出-PFMRST1 復位CPU CPURST正常是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機---觸發---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鎖相環供電(PLL_1.8V)---總線供電(VTT_1.05V ...

樓主好幸福.以前都沒有人告訴我這些 謝謝獅子魚大分享.另外請問樓主.目前有CPU供電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們從這開始
開機掉電
缺電壓BIOS壞或者某個信號都會引起這種情況

請教獅子大,我這的 B75M-D3H,5VDUAL及PWR SEQ配置好像一樣。我的是正常的新版子
Q44未上電時,腳位3有5V,腳位1、2是沒有電壓的,樓主的Q44腳位2未上電則有3.3V、腳位1有2.9V
Q44腳位2通過電阻來自Q70腳位2。Q70腳位2在未上電時是 0V。這樣表示?
Q44未上電,腳位2有3.3V、腳位1有2.9V是否是正常?這方面我也不懂,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獅子大,我這的 B75M-D3H,5VDUAL及PWR SEQ配置好像一樣。我的是正常的新版子
Q44未上電時,腳位3有5V ...

我也不清楚他的電壓產生方式 只能照時序電路圖去查 有板可參考就能知是前面還是後面
Q44 後面Q46 Q47 Q48 裡Q48有CPU供電所以先測量如果沒CPU供電就要往前查
Q44未上電,腳位2有3.3V、腳位1有2.9V是否是正常?這方面我也不懂,請指教
我也想要了解 有高手願意解答嗎
Q48的2腳在待機時應該是5V,開機後應該是0V,3腳開機應該是1.05,說明Q48相關電路是正常的,查其他地方

楼主:
先回復大大們
1.未上電是指電供接電,但未開機。上電是指已觸發開機的動作了。這應該不會混淆吧。
2.已上電開機後,會一直重復影片那麼循環開關機,次時CPU會有微溫熱的溫度產生。
3.獅子魚大大指點的相關腳位電位,會花一點時間研究電路圖來找要量的點,希望大大們別介意。
4.我沒想到可以拿到該片主機板的電路圖,真出乎意料,誠意向獅子魚大大萬分感謝。
6.謝謝其他大大也能一起參與該討論,修了那麼久的電腦,第一次研那麼深入研究,真的非常感恩。

楼主:
大大好  先PO VCORE電壓,後續量測完繼續回復各位大大

VCORE 1.05V

我是量LPC IO IT8728F 的PIN1, 參考電路圖18頁VIN0/VCORE(1.1v),在此先不po量測點相片,
若有量測點錯誤,請不要客氣的直接告知,以便改正.

另,在找量vcore點時,DR466一端有接VCORE,這顆標示8.2K的電阻, 量起來只有0.55K的阻值而已(未拆下),
但接VCORE端卻量不到電壓 ???  不知正不正常

楼主:
大大好 關於內存供電(DDR1.5V)部份

我是量測U6  RT9173DPSP
pin1(DDR_15V), 電壓是1.536v
pin4(DDRVTT),電壓是0.77v

感謝參詳

楼主:
大大好 關於橋供電(PCH_1.05V)

我是量測R154(VCC1_05_PCH)及BC100的(VCC1_05_PCH)接點(無零件)
電壓值皆是1.053
感謝參詳

楼主:
大大好 關於鎖相環供電(PLL_1.8V)

我是量測Q26(S1腳)及R183的(VCC1_8_PCH)
電壓值皆是1.825V
感謝參詳

楼主:
大大好 關於總線供電(VTT_1.05V)

CPU_VTT部份
我是量測Q8(D1腳)及DR1及DR481,3個CPU_VTT的接點
電壓值皆為1.061V

VTT_PWRGD部份
我是量測Q48(pin3)及Q17(pin3)
電壓值皆為1.053v

感謝參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好 關於總線供電(VTT_1.05V)

CPU_VTT部份

目前測量的都正常
就你說的8.2K電阻 跟J大測量Q44 1腳跟2腳電壓這邊有問題 往回查就是Q70 跟Q71 還有就是Q44本身故障
Q34第三腳測量一下1.1V正常 比較好處理的就是8.2K電阻可以先拆下看看

楼主:
大大好  這幾個晶體量測完如下

Q44 開機過電後
PIN-1: 0.05v (接電未開機0.69v)
PIN-2: 0.66v (接電未開機3.3v)
PIN-3: 0.15v (接電未開機2.9v)

Q70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61   (接電未開機0.618v)
PIN-3: 0.04V (接電未開機0.05v)

Q71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04v (接電未開機0.05v)
PIN-3: 17.4v (接電未開機0.0v)

Q34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72v (接電未開機0.69v)
PIN-3: 0.04v (接電未開機0.0v)

Q43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6v (接電未開機0.0v)
PIN-3: 0.06 (接電未開機0.2.9v)

另那8.2K小弟手邊沒貼片電阻及適合工具可換,那工太細了,換了可能會掛一堆零組件巴吧?
是否可換顆一般的電阻呢?(應該會很突兀吧) 再研究看看

在此先謝謝大大的費心

楼主:
大大好  另幾個晶體量測完如下

IO IT8728第65腳開機後只量到0.09V,經過R78量到0.16v

Q46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1v (接電未開機5.0v)
PIN-3: 1.8v (接電未開機0.0v)

Q47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1v (接電未開機5.0v)
PIN-3: 0.0v (接電未開機0.0v)

Q48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11v (接電未開機5.0v)
PIN-3: 1.05v (接電未開機0.0v)

Q44,Q70 ??? 有問題嗎?  不懂! 亂猜的

在此感謝大大參研參研一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好  另幾個晶體量測完如下

IO IT8728第65腳開機後只量到0.09V,經過R78量到0.16v

目前Q71第三腳17.4會不會太高 查相連的元件是不是有短路
檢查ATXX24 24PIN 12V是不是正常 ATXX4 4PIN 12V 拔掉如果不在掉電 就是CPU供電問題
Q70
U7
Q49
Q47第三腳
Q44
Q34
這幾顆是比較有問題

网友C:
GA-E45-UD3P REV:1.0 重複掉電自動重起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02

這是我修的這塊柀子 , 目前應算是修好了 ~~(還在測試中 ..)
我想說一下我的板子的情形 , 目前可以正常開關機 , 也可以安裝作業軟體 !!
不過就是有一個現象 , 只要你的機板有問題 , 造成無法正常的啟動 !!
就會有掉電重啟的情形  ,  例如 :我故意不裝記憶體 , 此時偵錯卡 , 會跑碼 .....最後停在 C1:00
然後掉電重起 , 連續 3 次後 , 喇叭會發出嗶嗶聲 , 但還是繼續掉電重啟 , 重複上述動作 !!!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技嘉板子設計就是如此 , 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
你可以試著不插上 CPU 供電的 接頭 (小 4 p)  , 看看是不是就不會掉電重啟了 !!!
當然這不表什麼意義 , 主要是如果不掉電你可以測一下 , 其他的電壓是否到位 !!

重點當然是 cpu 的供電部分 !! 我認為這是首先要確認的地方 !!! (即使會掉電還是可以測量的 ,
當然你要插回 cpu 的供電接頭哦 !! )

註 : 都是以上都是[ 掉電重啟] 哦 !! 不是 reset 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好  這幾個晶體量測完如下

Q44 開機過電後

我這的數據是:
Q70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61   (接電未開機0.618v)
PIN-3: 0.04V (接電未開機0.05v)
PIN-3: 0.04V (接電未開機5.1v) 5vsb B75M 這邊電被吃掉了?

Q71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PIN-2: 0.04v (接電未開機0.05v)
PIN-2: 0.04v (接電未開機5.1v) B75m
PIN-3: 17.4v (接電未開機0.0v) 應該是打錯?
PIN-3: 12.4v (接電未開機0.0v) B75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這的數據是:
Q70 開機過電後
PIN-1: 0.0v   (接電未開機0.0v)

這樣比對以後,未來大家修版會更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比對以後,未來大家修版會更容易

希望大家願意互相幫忙~

因為電腦要還人了,最後量了U7、U8開機後電壓
U7 KA393
1. 12.7V
2. 2.5V
3. 3V
4. GND
5. 3.0V
6. 2.5V
7. 12.0V
8. 5.1V-VCC-5VSB

U8 RT8120
1  12.7V
2. 0V-UGATE
3. GND
4. 7.9V
5. 12V-VCC
6. 0.79V
7. 1.25V
8. 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E45-UD3P REV:1.0 重複掉電自動重起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02
(出 ...

謝謝J大大
剛剛試了一下把4pin 電原拔了再開機,還是一樣沒電再過電開機 ,

謝謝費心幫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大家願意互相幫忙~

因為電腦要還人了,最後量了U7、U8開機後電壓

J大 你好
這邊查的U7如下
1:12v
2:2.5v
3:3v
4:0v
5:3.04v
6:2.5v
7:12.2v
8:5v

U8如下
1:12.7v
2:4.9v
3:0v
4:7.7v
5:11.9v
6:0.8v
7:1.25v
8:1.54v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Q71第三腳17.4會不會太高 查相連的元件是不是有短路
檢查ATXX24 24PIN 12V是不是正常 ATXX4 4PIN 12V ...

今天發現一個現象,也換了一台電表來量
Q44在接上電源後機板是過電未開機的狀態,Q44再量一次,依為 p-1:2.93v,p-2:3.32v,p-3:5.02v

但 power-on後電壓卻是
P1:有電 0.06v,掉電 0.92v
p2:有電 0.66v,掉電 0v
p3:有電 5v,掉電 0.14v

其餘晚點再呈報

楼主:
大大好 呈上其餘晶體測量結果,今天更換安捷倫U1241A來測量

以下"掉"為掉電,"通"為power-on開機,"未"為上電未觸發開機動作

Q71:
P1:掉:0v,通:0v:     未:0v
P2:掉:5v,通:0.05v,未:0.05v
P3:掉:0v,通:12.2v,未:0v. (17.4v當時沒有打錯,也量了4,5次,在猜可能電表解析不夠好)

Q70:
P1:掉:0v,通:0v,      未:0v
P2:掉:0v,通:0.61v,未:0.62v
P3:掉:5v,通:0.05v,未:0.05v

Q44:
P1:掉:1.02v,通:0.06v,未:2.93v
P2:掉:0v:    ,通:0.66v,未:3.32v
P3:掉:5v,    ,通:0.14v,未:5.02v

Q43:
P1:掉:0v,     通:0v.
P2:掉:0.61v,通:0v.
P3:掉:0.92v,通:0.06v

Q47
P1:掉:0v,      通:0v.
P2:掉:5.01v,通:0.1v.
P3:掉:0v,      通:0v.

Q34
P1:掉:0v,      通:0v,
P2:掉:0.69v,通:0.69v.
P3:掉:0v,      通:0v.

Q49
D1-D5: 5v.
S1-S3: 5.1v.
G:11.98v

U7 腳位量測已回覆

小弟覺得2顆BIOS應該掛了,另Q34也感覺怪怪的,
請問有大大可以幫我燒BIOS嗎,或者報價幫修收工錢,
小弟很怕再動手,又不知要掛多少東西了,因為B_BIOS已掉銅鉑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好 呈上其餘晶體測量結果,今天更換安捷倫U1241A來測量

以下"掉"為掉電,"通"為power-on開機,"未"為 ...

目前Q44第一腳跟 Q43第三腳應該要一樣
先以BIOS重燒後再來測量
代燒BIOS可以到徵求區去詢問註明縣市應該會比較快

网友:
嗯,還是先燒BIOS先,如果往後還有需要的話,請洽烏骨雞學姊詢問燒錄器。

楼主:
徵求代燒BIOS,頭痛了,我這離島,不是很好找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徵求代燒BIOS,頭痛了,我這離島,不是很好找丫~~~~~

有一種方式是痞友直接寄一顆燒錄好的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獅子大,我這的 B75M-D3H,5VDUAL及PWR SEQ配置好像一樣。我的是正常的新版子
Q44未上電時,腳位3 ...

你說:  Q44未上電時,腳位3有5V,腳位1、2是沒有電壓的
這是正常的電壓(看圖綠色電壓部份).Q44這部份的動作原理為:
1.待機時 SLP_S3與VCC3未發出.所以Q44的 1及 2腳無電壓.3腳的5V 為5VSB
2.觸發後 整合橋發出 SLP_S3   VCC3也產生3.3V 此時 Q44與Q43導通將PWR_EN接地(圖內綠色線).於是VCC18_EN . VTT_PWRGD .CPUPWROK就會產生

第二個問題:Q44腳位2通過電阻來自Q70腳位2。Q70腳位2在未上電時是 0V。這樣表示?
此腳電壓(SLP_S3)並非來自Q70而是來自整合橋. Q70本身也是被控端

第三個問題:Q44未上電,腳位2有3.3V、腳位1有2.9V是否是正常?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正常使用的主機板.待機時不會有電壓(就好像你的正常主機板).但是-當你把POWER拔掉.CMOS電池也拆除.回到出廠狀態
10秒後再把POWER接上.CMOS電池裝上.這時第1.第2腳的電壓"可能"就會如同樓主這片故障板一樣.腳位2有3.3V、腳位1有2.9V
但-當開機POST正常有畫面後.再關機.這兩腳電壓就會不見.因為整合橋已經"記憶"了

网友D:
所以可能是PCH故障或空焊不然就是斷線導致沒送出SLP_S3訊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徵求代燒BIOS,頭痛了,我這離島,不是很好找丫~~~~~

可以買一個燒24/25系列這種的,再問問看學姐還有沒有轉接座,就不用焊焊拆拆,個人用起來覺得還蠻便宜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25104203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方式是痞友直接寄一顆燒錄好的給你

J大大
  請問您方便嗎,所需零件費用,工資,運費請你報一下價,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買一個燒24/25系列這種的,再問問看學姐還有沒有轉接座,就不用焊焊拆拆,個人用起來覺得還蠻便宜好用.

謝謝B大大的建議
  這讓我心動了,可否請問轉接座是何型號,大概長怎樣,沒屋頂有嗎?  學姐那邊要如何洽詢呢,

感謝

网友:
轉接座若不常用則可考慮不用買,當初剛好機緣問到學姐這篇有多的轉接座就買了,如果還有修別的東西可以考慮學姐這一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2

PS:另外請儘量別叫我B大大,我是男的,沒有那個東西可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方式是痞友直接寄一顆燒錄好的給你

謝謝benson1206,真不好意思

沒屋頂的找不到2合1的,學姐那文最後一轉接座應該在大大手上,請問轉接座要找寬還窄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benson1206,真不好意思

開個玩笑不要太介意,
寬窄要看你BIOS IC的封裝型式,量一下兩邊腳對腳距離若是接近5.8mm就是窄的,若是接近7.8mm就是寬的,
不過可以不用急著買,341A那個編程器旁邊就可以焊上去燒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可能是PCH故障或空焊不然就是斷線導致沒送出SLP_S3訊號?

謝謝kinblo大大的回覆

若照chiyimonitor大大的推估,那請問PCH的BM53腳.-SLP_S3要如何測量的到嗎?
只能量IT8728F_102腳的到Q70及Q44,

可否給建議呢?  謝謝

网友:
這要請教chiyimonitor大了
小的單純只是亂入XD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kinblo大大的回覆

若照chiyimonitor大大的推估,那請問PCH的BM53腳.-SLP_S3要如何測量的到嗎?

我代替kinblo大回答:  Q70的第二腳就是了喔.40樓你再看一次.我有提到

网友C:
Q70 正確的動作 , 應該是 :
P1 (接地 0) 不用考慮
P2 待機 0 v , 開 0.6以上
P3 待機 5v (5vsb的電壓) , 開 0 v

這部分的電路是在做 5vsb 及 5v 的切換 動作 !!
也就是說  Q58 的 G極  待機時要 為 0v , 開機時為 12v
跟 Q49的 G 極是相反的動作 !!!

你可以測下  Q49及 Q58 的 D 極 , 你現在不管開機或待機時都沒電壓 !! (5vdual)
依你這個狀態 應該是有某個訊號未到位 !!
你可按獅子魚 大大 說的13F , 那些該到位的一一去查找 !!!

网友:
引用 网友C:
Q70 正確的動作 , 應該是 :
P1 (接地 0) 不用考慮
P2 待機 0 v , 開 0.6以上

技嘉雙路5VDUAL輸出
1:
待機時無SLP_S3,Q71導通接地拉低Q58  1腳電壓,Q58是P管5VSB導通成5VDUAL
觸發後SLP_S3過來導通Q70拉低Q71控制極電壓,Q71截止。VCC與12V都產生393+大於V內部輸出高電平,12V通過R390 與R389分壓得8V多的電壓此時Q58截止,Q49完全導通。
2:Q49 N管S極作為輸入時,D極作為輸出,MOS管失去開關作用,由內部二極管降壓輸出。(如VCC=5V,N管內部降壓0.7V,D極得到4.3V左右電壓,當MOS管G極過來8V電壓時,G大於S,MOS管內部溝道打開,VCC完全過去。)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深奧的剖析,費心了
目前先等燒BIOS的設備到,也會繼續把獅子魚大大所列的開機動作順序把它查完,再行回覆各個電壓值

感謝有各位大大的幫忙,痞酷網真是個好所在

楼主:
拖了幾天沒時間量測,又遇到雷擊,把ADSL跟第4台打壞了,今天閒空快來繼續量

關於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

我是量測R139跟R155
電壓值0.943

請參詳

(原本沒接4pin 電源,已接上重量測)

楼主:
關於CPU供電(VCORE_1V左右)

我是量測IO/IT8728F/ pin1
電壓值1.05V

請參詳

楼主:
關於PCIE A13 A14  0.38V

A13腳:0.37v
A14腳:0.36v

請參詳

楼主:
關於PCI B16 1.68V

B16腳: 啟動後  0v
過電未開機 0.116V

   這?????  怪怪的

楼主:
關於PCIE A11 3.3V  PCI A15 3.3V

PCIE A11腳: 0.11v   <-----  這也怪怪的
PCI   A15腳: 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關於PCIE A11 3.3V  PCI A15 3.3V

PCIE A11腳: 0.11v

看這個樣子明顯復位不正常,有可能是IT8892E或附近的轉換線路故障,開機後用手摸摸看芯片會不會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個樣子明顯復位不正常,有可能是IT8892E或附近的轉換線路故障,開機後用手摸摸看芯片會不會發燙

謝謝 獅子魚大大 指點

8892在PECI的插槽底下,摸不太到, 再想想辦法來摸看看

感謝您的回文

楼主:
謝謝你,賣家沒有附帶軟體  下班回去試看看,

楼主:
另外先再請教一下,BIOS檔抓原廠的來用就行了嗎,有無須要再做其他編譯等等呢?  沒學過單晶片類的書,不是很明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先再請教一下,BIOS檔抓原廠的來用就行了嗎,有無須要再做其他編譯等等呢?  沒學過單晶片類的書,不是 ...

只要抓原廠的即可,不過要確定型號,版本一定要對(bin or rom 檔皆可).
燒錄沒那麼複雜啦,ic型號選對(通常廠牌有就選,沒有就找其他廠牌纇似型號),再開下載的bios,按自動就可以了,
不過我的習慣,若手上沒有多的ic,會先讀取舊的資料,然後存檔起來,再清空舊ic,再查空一下,確認ok後再燒錄,如果手頭有ic就直接用新的燒一顆上去.(避免杯具發生,世上很多事情不是科學跟理論可以解釋的),操作教學及驅動檔案裡面都有.

楼主:
感謝您的指導教學,下班回去研究看看

補充內容 (2016-6-10 10:31 PM):
謝謝各位協助.因忙碌,沒時間查修,來不及回文

目前處理的情形如下:
1.BIOS 重新燒錄,掛一顆,一樣無法開機(只焊可燒錄的回板子)
2.IT8892E無發熱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