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A-380指針電表歐姆檔無法歸零

楼主(2016-04-13):
HA-380指針電表歐姆檔無法歸零 ,拆開發現紅圈D1/2的晶片凸了一個小點,想換,但放大鏡看不清楚上面印的編號,請問有人可提供嗎

网友A:
D1/2  都標示'D' 了  ,  我會當作 二極體1N4148 看...

二極體1N4148   正/反  都接一次   錯了也燒不了指針電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2  都標示'D' 了  ,  我會當作 二極體1N4148 看...

二極體1N4148   正/反  都接一次   錯了也燒不了指 ...

剛在用放大鏡專注地看,D3/4的是A7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在用放大鏡專注地看,D3/4的是A7W

A7W為BAV99.,或用SIMON大建議的,試試使用2顆1N4148代替.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AV99_SER.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在用放大鏡專注地看,D3/4的是A7W

如果是A7W,那應當滿常見的。

看看壞掉的主機板或顯卡上有沒有。

我記得顯卡上一用就一大堆。。。。

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7W為BAV99.,或用SIMON大建議的,試試使用2顆1N4148代替.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AV99 ...

剛在一塊廢板上找到A7W,已換上修復完成,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7W,那應當滿常見的。

看看壞掉的主機板或顯卡上有沒有。

剛在一塊廢板上找到A7W,已換上修復完成,感謝

网友:
我當初還在想說是不是電池沒電

還真的是二極體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