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關於數位電表導通測試數值問題

楼主(2016-04-13):
各位前輩好,我有兩台數位電表但有一個疑問就是,測導通時,VC890C+顯示是000.0但另一台3130B顯示是0.13~0.15跳動,不是應該要顯示0.00才對嗎,這樣是說3130B不準嘛,想學維修的新手,一切都還在摸索中,還請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這樣應該是正常,別忘了測試導線也會有阻值的,你可將測試端前端相互摩擦一下,看看有無改善!

网友:
表筆問題   一條三四百元的測試線就能解決這問題

實際使用再三位半或是四位半其實兩條銅線也就能測量    只要減去導通阻抗即可    一般而言除非是要毫歐姆電阻才會在意導線阻抗  還有高分辨率地座台式DMM也會在意

如果要徹底解決  就必須要用 四線開爾文測量法     電橋跟座台式DMM才有

网友:
這應該算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