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仿三太子 簡易植台自製(一)

楼主(2016-04-14):
仿三太子 簡易植台自製(一)
試作拆零件( 8 : Q)檯   預熱約五分鐘。
還飄著淡淡的檜木香(淨香味) ? (木製固定座 ,防止熱散失, 鎖兩顆1分鐵板牙當乳凸隔熱)!。
拆零件:
暫時先用兩枝竹籤頂著(可改良成壓板彈力器來增加加熱接觸面 )一分鐘後,拿另外一枝竹籤來盤ic炒電容(可用捏子移除零件) !
注意: 基座要穩,拆件直接上。維修拆件, 要加同等拆料大小鋁片。 別振動已加熱要拆的板子,零件會散了 !
效率很好。 沒量測溫度。一分鐘後,觀察機板背面,板沒爆板發泡過熱。
(上菜)
拆下的零件
拆下的零件(一)
(原零件的家)
光碟機板
零件板正面
零件板正面特寫
機板背面
拆料件,歷時一分鐘板沒爆板發泡過熱。
好讚 !!!

三太子: 噓 > !  噤 聲 !
痞友同慶jojo喜事
俟評分各滿100人次後,有請三太子將這簡單、便宜、人人可自製的簡易植台分享!
曾瞄到太子廟簡易植台的人,請您忍耐! 稍惦惦 !!!

网友:
看來這個idea不錯。

以前我也有想過自製類似的東西,但想來想去脫離不了烤箱的想法。

現在經過這一翻思考激盪以後,好像可以想出很棒的做法。

你們怎麼做的細節我不知道,但為什麼要用木頭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到的是用鐵盤加隔熱棉。

http://bbs.pigoo.com/thread-54262-1-1.html

另外,如果有人能做出自動控製溫度的模組就太好了。。。。。

楼主:
水銀溫度計顯示室溫為26度C
GM700量測室溫為26度C
百醫能NT-2000 量測體溫為36.9度C
GM700量測體溫為32.6度C   EMS 0.95

仿三太子 簡易植台自製(一)
插電用GM700量測:
時間/分   溫度
0                28
1                33
2                52
3                65
4                74
5                88
6                97

网友A:
林老師卡好! LKK已經搶先機,開始量產了
讚讚讚! 貼片VR都可以糊下來 又學一招,因為還沒嘗試過

不知為什麼~雷射槍打到光滑的金屬表面,很難測到真正的溫度
下次在金屬表面放上樹肪封裝的晶體或IC,再測溫度多次,取最高溫~

三太子的經驗與您分享:
1. 底座請不要用木頭,因為WOODEN老前輩會生氣的 ,這有火災的風險
2. 加熱請與PCB直接接觸,加熱升溫卡好,因為短暫的時間內熱傳導效率不可能做到百分百
3. 殺肉只是實作練習,沒有持久的成就感

4. 回收場的燈泡一公斤5元,就算一顆賣10元,專挑LED燈球,回家後,跟您說:卡好玩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林老師卡好! LKK已經搶先機,開始量產了
讚讚讚! 貼片VR都可以糊下來 又學一招,因 ...

插電用GM700量測:
時間/分   溫度
0                28
1                33
2                52
3                65
4                74
5                88
6                97

木製固定座 ,防止熱散失。...取其放樣方便
用其他金屬製品會散熱,溫度會拉不上來!
除非加熱體和固定金屬座用磁管隔離。
您工作溫度怎麼和我的差那麼多?
97 : 284.4 度C

您沒看到我的東東, 我也沒看到您的西西
不知是否長的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電用GM700量測:
時間/分   溫度
0                28

三太子簡易植台跟LKK您的一樣,只是早你幾天發帖
熱源上有能力做植台且不會燒壞元件,溫度不是我要琢磨的課題

例如:你在光碟機板拆下的BA5937是4CH馬達驅動器,該如何查出它是故障,該怎麼拆換它才是重點
1. 無鉛PCA解焊,所需的時間比有鉛錫點要來的久
2. 不同材質、厚度、銅箔分佈的PCB,需要自我實作驗證來吸取經驗
3. 能把晶片成功植回運作,哩就是.................................第一名

以前沒辦法處理的T6 10W燈珠,現在都輕鬆搞定~

网友:
小面積鋁基板在背後用熱風槍或是噴射打火機幹下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簡易植台跟LKK您的一樣,只是早你幾天發帖
熱源上有能力做植台且不會燒壞元件,溫度不 ...

您沒看到我的東東, 我也沒看到您的西西
不知是否長的一樣!!!!

三太子簡易植台跟LKK您的一樣,只是早你幾天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