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黃金鋁殼電阻]的設計選用問題

楼主(2016-04-14):
[黃金鋁殼電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60117-1-1.html

[黃金鋁殼電阻]有很多不同的阻值。

假如我要設計給直接110V或220V來使用,要怎麼選阻值才不會燒或爆掉???

也就是要怎麼考量???

另外,水泥電阻要怎麼考量???

THX

网友A:
這你得要先說做那個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你得要先說做那個用途吧!

最近這二天好像這個話題熱了。
讓我又想起了多年前投入BGA時的熱情。

http://bbs.pigoo.com/thread-6026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0308-1-1.html

很多東西用買的就可以買到,但自己做工具可以有設計與適用的調整。

我想,這電阻可能耐得起近300度的高溫,如果可以,那就可以當熱源。
另外,水泥電阻或許也行。

當然,在設計東西時會遇到很多[考慮週不週全]的問題。

我現在問的只是在考慮而己。

此外,為什麼會考慮這二種電阻??

主要是因為[溫控會很好做]。

以上都是發想而己。

楼主:
如果可以用這種東西做,那有二種好處。

一是體積很小或薄。也可以模組化(因為是自己設計的,面積大小也可以自己安排)

二是設計或調整溫度也比較容易。或許可以用PLC方式來自動化。

(我只是發想,不是一定會動手作。)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清楚鋁殼電阻

猜想鋁殼跟水泥電阻的內部  應該就是  繞線功率電阻。
這篇   b5_power_resistor_describe.pdf (255.69 KB, 下載次數: 31)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 ... sistor_describe.pdf
繞線功率電阻 使用注意事項
10 /11 項 提到
10   ...滿載額定值時 溫度會到達350'C~400'C  ... 為長期使用 需保持200'C 以下   (SIMON註: 不要用到100%滿額)
11 ....電阻額定功率  大於 實際操作時功率 4倍以上; 於定額功率25% 以下

            (SIMON註 例: 1個  10W 繞線功率電阻  操作時功率要低於2.5W )

剛剛又翻到  黃金鋁殼電阻器   b5_wirewound_power_resistor_ah.pdf (445.1 KB, 下載次數: 16)
果然鋁殼電阻 廠商使用英文仍是繞線功率電阻 wirewound _power_resistor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 ... wer_resistor_ah.pdf

裡面提到 滿額溫度是275'C ( 跟上述繞線功率電阻 10 有些矛盾  自用時還是以200'C 為限)

同場  加映  薄膜電阻(碳膜CF 金屬膜MF  含SMD)
http://www.vishay.com/docs/28842/driftcalculation_chs.pdf
薄膜電阻壽命   看的是 膜溫
引線型溫度 是155'C
SMD型溫度 是125'C
精密型溫度 是  85'C
這是用VISHAY這類大廠的規範....... 一般材料行買來自用的  我們就降個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清楚鋁殼電阻

猜想鋁殼跟水泥電阻的內部  應該就是  繞線功率電阻。

看來是可行的。。。。。

但依BGA的加工規格,至少要到265度(但超過也不好)。實際使用可能在240~250度。
如果是當BGA的底火,則180度就行了。

黃金鋁殼電阻器有好處,就是可以鎖在金屬板或銅板上。

网友C:
不行  太單點了   熱量會集中在PCB某個點
至少要像電爐絲或是黑晶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這二天好像這個話題熱了。
讓我又想起了多年前投入BGA時的熱情。

電湯匙 ~ 我覺得拿來改因該會是不錯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湯匙 ~ 我覺得拿來改因該會是不錯的選擇

這個一定不行。

空燒不要幾秒就燒壞了。這我以前不小心想說插電再放進水中,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  太單點了   熱量會集中在PCB某個點
至少要像電爐絲或是黑晶爐

別想著只用一支黃金鋁殼電阻器

各種功率'瓦數’大小’數量都可以任你自由控制。

我己經說了,溫度很好控制也包含了均溫,均溫才是重點。

至於如何達成,只要材料’元件的性能符合要求,那其他就是你自己在設計思維上的問題了。

网友E:
如果你是用在110V或220V,那或許買電熱絲比較不會那麼粗本,要控制就用IGBT了 ...
要不要真正去用是一回事,最主要是要先設定你的用途,負載是什麼,詳細功率規格,使用時間多久等等,再來探討,這樣才不會像新人發帖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用在110V或220V,那或許買電熱絲比較不會那麼粗本,要控制就用IGBT了 ...
要不要真正去用是一回 ...

其實就是新人發帖。。。。。。

我並沒有決定要下手去做,功率規格我也不知道。

不過,依照我以前的經驗,我不覺得電熱絲會比較好。

反而多點控溫可能是很好的方向。

另外,我真的不是電子背景的人,只是略懂一點。很多都不懂,也沒有做過電子電路實驗。

看這裡你就會瞭了。。。。這差不多是我第一次好好追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94-1-1.html

楼主:
其實我會問這個主要是覺得[黃金鋁殼電阻器]啟發了很好的發想。

要是有什麼很耐高溫又能增加直接接觸的材料就太好了。。。。。。

可以做出能控溫’小型又便宜的超好用自製工具。。。。

网友E:
沒有規格也就不知該如何探討,只能做觀想推演.
這兩樣電子零件,我所想到的是加些mosfet或大功率開關,然後做成可以選擇功率的電子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用在110V或220V,那或許買電熱絲比較不會那麼粗本,要控制就用IGBT了 ...
要不要真正去用是一回 ...

電熱絲的設計我早就準備過了,但不覺得理想,所以連電都沒上過。

下面的照片就是我以前做好的組件。

當然也是能用,但我後來採用二支熱風槍。這個暫時擺著,有空再玩。

我覺得這一套湊得滿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可行的。。。。。

但依BGA的加工規格,至少要到265度(但超過也不好)。實際使用可能在240~250度 ...

350-400度,指的應是無外加鋁殼的核心(或單體)溫度,當加上鋁殼後,主要是要作為核心降溫用,並非指可顛倒使用,即當外殼上升至270度時,單體溫度恐早已超過400度而燒毀,更何況若再將此鋁殼鎖於鐵製外殼上,再使外殼上升至 270度,想來更是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規格也就不知該如何探討,只能做觀想推演.
這兩樣電子零件,我所想到的是加些mosfet或大功率開關,然後做 ...

要是能用不複雜的方式,還是以不複雜的方式為主。

這電路方面的問題就由其他有經驗的人去下手了。

我會提出這個想法的原由是覺得可行,而且會滿好用的。

有人想做’會做的再去做。做好了分享給大家學。。。特別是我這種電子外科的。(電子專科的反詞)

如果是我的話,控溫我只會用這種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8-1-1.html

其他就由有進階能力的人去做吧!

网友:
可以用乾衣機的陶瓷PTC加熱器,不加溫度開關約250度(不建議,容易壞),沒屋頂查『PTC 加熱』可以找到很多,也可以跟賣家電的買。

乾衣機陶瓷PTC加熱器

乾衣機陶瓷PTC加熱器

用這個的優點是便宜而且功率大(約600~1200W),30秒恆溫,但是要注意絕緣。

補充內容 (2016-4-15 01:51 AM):
還有一個優點,沒有明火,不會局部過熱而燒毀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