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行車記錄器裡的1顆5腳SMD零件(A13A)

楼主(2016-04-14):
記錄器是夾後照鏡那種(沒有型號)

請問下圖的零件資料
找不到所以來請教大家了
SMD 5腳,簡碼(A13A)
有回有感謝

网友A:
勇大, 你一定有照布鏡, 把手機鏡頭跨在照布鏡上頭拍看看...
這一招做近拍還蠻好用的說!!

牛是來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大, 你一定有照布鏡, 把手機鏡頭跨在照布鏡上頭拍看看...

我試試~
一直照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試試~
一直照不太好

拍不好,可能是光源不夠
拿到騎樓下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不好,可能是光源不夠
拿到騎樓下拍看看~

這不是重點
我要零件資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不是重點
我要零件資料啦>"

會不會是這一粒?? 只能瞎猜呀..

或是 LMV321M5X SOT-23-5??

楼主:
資料還沒找到
但發現GOOLE到是跳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不是重點
我要零件資料啦>"

相片拍得不清楚,怎知道勇哥會不會看走眼
SOT-25封裝, 比對看看是不是這粒Step-Down Converter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asheet/n/6/n6200_niko-se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這一粒?? 只能瞎猜呀..

不太像
如果以這個腳位當基準
(2)是GND
(4)是VCC
其他就恩災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片拍得不清楚,怎知道勇哥會不會看走眼
SOT-25封裝, 比對看看是不是這粒Step-Down Convert ...

報告是
以後改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像

如果以這個腳位當基準

9#圖 比對  IC  PIN_1 /PIN_5  電路板上是不是有接個鐵芯電感

PIN_1 /PIN_5 接 鐵芯電感  應該是 昇壓式  如AIC1647MP1541  (兩個十分相似)

MP1541 參考這個
Necvox HQ-6-08 六合一DVD 汽車音響 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0307-1-1.html

若只有PIN3 接 鐵芯電感 應該是 降壓式  如 POPCORN 提到的那種

网友D:
勇大~
小弟手邊剛好有疑似的板子!
先看看版號對不對~
零件編號好像不是您說的那個~

LX800 Rev6.0

沒錯的話你要的IC編號

他下面那顆為

剛剛查了一下

APS10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圖 比對  IC  PIN_1 /PIN_5  電路板上是不是有接個鐵芯電感

PIN_1 /PIN_5 接 鐵芯電感  應該是 昇壓式 ...

以#9做腳位基準

(3)才是過電感

腳5是過1顆電阻(貼片)204

1是接到另1面還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勇大~
小弟手邊剛好有疑似的板子!
先看看版號對不對~

板號是對的~
但跟你的簡碼確實不太一樣~

因為解焊掉漆照不太清楚烙印用放大鏡還是看的到

確定A13A~NG
旁邊另1顆是(G3KI)

或許是通用的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號是對的~
但跟你的簡碼確實不太一樣~

那個... 小零件真的看不清楚時還有一招...
找找以前用的 "立可白" 出來... 點一點在上零件上...
再用手指刮掉零件上的立可白...
試試...

牛都是來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號是對的~
但跟你的簡碼確實不太一樣~

看來是 12# absmen3000大 所指出的 APS1006 Adj 無誤

Marking 為 A1XY ; XY是Dat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是 12# absmen3000大 所指出的 APS1006 Adj 無誤

了解~原來是~日期代碼~

网友:
你可以先找出周圍IC找出VCC腳位(就可知電壓值),然後再以此VCC腳去量該顆對應哪隻腳是否相通,只要找出相關腳功能就可用相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