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泓科技 監視器(DCG-CAM DCG系列攝影機)

楼主(2016-04-14):
迪泓科技 監視器(DCG-CAM DCG系列攝影機)

這支監視器攝影機跟一般的網路攝影機一樣.只使用一條USB線連接DCG-1000B的主機.

在沒有主機的情況下.連接在XP 作業系統的桌機上卻是無法作動.從硬體裝置管理員的匯流排控制器所顯示的是無法辨識的裝置.

在此請教痞友先進前輩們幾點疑惑:
(1)        是不是故障品.
(2)        沒有正確的軟體驅動嗎?(在XP下是跑XP內建的軟體驅動)
(3)        是不是無法在桌機下使用該監視攝影機.
(4)        如果是故障品想要自行檢修的話.該怎麼拆呢?
(5)        還有哪些該注意的.

网友:
  只能試著回覆 (2). XP 說無法辨識的裝置, 去 "裝置管理員" → 該裝置 Enter → 內容視窗 → 詳細資料頁籤 → 硬體識別碼都記下, 找搜尋引擎可能找得到驅動程式.

  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