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停產二極體1S1558的替代零件?(NAD 2700THX後級)

楼主(2016-04-14):
因為線路短路到,造成二極體1S1558雙向都導通了,想更換,但買不到同型號的,
只有類似型號1S1553(源達),1S1555(今華),1S1588(網路)找的到~
原廠代理商,零件貿易經銷都問了,沒人知道,或沒庫存~

網路上資料規格有點亂,所以無法確認它到底是啥規格??所以不知要買啥類型來替代?
想問看看有沒人知道去哪買的到原型號,
或者幫我看一下電路知道替代品可能是哪些型號? 謝謝!!

零件是用在NAD 2700THX,以下是NAD 2700 BOM表與電路圖,有標示零件D316位置

BOM

BOM

CIRCUIT

CIRCUIT

PCB

PCB

1S1558由於找不到原廠的datasheet(好像是Toshiba),
有些網頁說是變容二極體,
有些網頁說是整流二極體,
有些網頁說是開關二極體,所以有點吾煞煞!

1S1558外觀零件圖 D2 D3 D4

D2D3D4

D2D3D4

由於站規太嚴,URL不能PO,PDF太大不能PO,圖解析高不能PO,
所以上述說到的網頁或看不清楚圖的,
可上Mobile01 or 知識+搜尋,我有發一樣的文章~
後級服務手冊PDF網上 or 我的微軟onedrive上也有~

网友:
依照此檔
http://www.kyohritsu.jp/eclib/DIGIT/KIT/dus01a.pdf

D1、D2 = 1S1558 = 1S1588。
--------------------------------------------------------------------
日本 秋月電子 1S1588 = 1N4148 代替。
http://akizukidenshi.com/catalog/g/gI-00941/

汎用小信号高速スイッチング・ダイオード 1N4148 100V200mA
1S1588,1S2076Aに代わる汎用ダイオードです。
------------------------------------------------------------------------------
以上是 Google 的結果...

网友:
音響音頻線路上用不到變容二極體,而且這放大器一用就用上好幾顆 1S1558 不會拿來當變容體用,所以可以拿普通信號二極體來代用。
變容二極體容量最大也只有幾十 pF 而已,裝在音頻線路上這個容量根本是不痛不癢。

找不到原廠原始文件是比較麻煩無法百分百確定其特性,但你可將其他好的 1S1558 拆出來用晶體測試器測看看,或是用電源供應器加上逆偏壓看其電容量是否與電壓成反比例。

以這個電路圖這個二極體的位置來看是跟晶體偏壓與限制最大電流有關,跟 D314 有關一個限制正半波 D316 負責負半波。
所以可以先拿 1N914 或 1N4148 來換看看,最好是連相關的 D314 一同更換特性才會一樣。

以前半導體正在起步時製程上做出的特性比較差,可以說有一好就沒兩好,這類的二極體也是如此,速度不快極間電容又大正好拿去用在低頻的音頻線路上,很多現代的零件隨便拿一顆都比較好。

网友A:
我有 1S1588 的 Datasheet ,1S1558 尚未找到,音頻放大器通常沒極端要求零件特性如何如何,可先嘗試比對 1N4148 的資料,差不多就下手換換。
1S1588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答!!

TO duke83
不好意思我沒晶體測試器,所以可能暫時沒辦法測~
電源供應器加上逆偏壓,要怎麼接??

所以它只是做偏壓與限流的作用,不是做變容二極體使用囉!!
變容二集體玻璃封裝我暫時只找到的FV1043,規格最大是20PF,5Bv
至於說1S1558是變容二集體的網頁,規格最大是32PF,120Vr
找不到接近的!!

1S1553~1S1555(SIG)是同一系列的,好像=1N400X一般整流二極體
有個日語網頁把1N4002與1S1558列在一起(描述是寫1S1558,但電路圖卻是寫1S1588,所以不知再寫哪支二極體),
有個韓語網頁把1N4001與1S1558列在一起(描述是寫1S1558,但電路圖卻是寫1S1588,所以不知再寫哪支二極體)~

1S1585~1S1588(SW)是同一系列的,=1N914 1N4148快速開關二極體
有個日語網頁把1S1588與1S1558列在一起~(就是hi80482提到的網頁)
有個PDF把1S1558標示規格為Silicon 30PIV 120mA high speed switching DO-35(這規格看起來挺像1S1588,不知是否寫錯)

TO
hi80482
duke83
skyboat0520
你們都不約而同說到1S1588 or 1N4148,
那1S1555,1N400X是不是不適合~

TO
skyboat0520
1S1588與1N4148的Vr有差,一個30V,一個100V~
那何者更合適些?

网友:
逆向耐壓比較高的 1N4148 不適合嗎?還是趕快換換試一下,別一直困在這位置的二極體上。

楼主:
不一樣的逆向耐壓,不會把電路燒壞嗎?
因為之前聽零件廠商說二極體的逆向耐壓與電容的耐壓不一樣,選更高的會有風險,
還是說他說的是正向降壓值,選到壓降少的,結果電壓卻上升了,把電路燒了~
有點搞不清楚,所以不敢亂動~

网友:
變容二極體的測試,改變 VR 時電容量會變。

1N400X 是電力二極體只有電壓電流大,其他交流或暫態特性都比信號或開關二極體差,1N4148 是開關二級體。

Vr 是反向崩潰電壓也就是耐壓,耐壓大不是比較好嗎?

1S1558 也有可能是 1S1588 的筆誤所以查不到資料,以前人工寫的手冊筆誤的機會很高,以電路來看採用 1S1588 型號是非常合理的。
變容二極體的接法是逆偏壓才會有作用,實際的電路圖該二極體是順偏且工作電壓甚至達不到 1V,所以是普通開關二極體無誤。
這兩個二極體的作用好像就是 NAD 專利的軟性削平電路的鉗位二極體,沒有詳細看圖不敢十足確定。

网友:
你想太多了
那電路只在保護用
只是信號處理
如本身功率輸出沒問題
這電路是沒做用

网友:
樓主您可以把另一個好的 1S1558 解下來測試看看。
順向偏壓是不是 0.6V 至 0.7V,是的話用 1N4148 代替應該OK。
如果是 1.2V 至 1.3V 的,那就串二顆 1N4148。

楼主:
好的,謝謝大家!
所以結論就是1N4148,1N914,1S2076A,1S1588這些開關二極體都可以用,
逆向耐壓越大越好,順向壓降再去查原型號值~不行就用串的~

那至於1S1553,1S1555系列是不是跟1N400X一樣也不適合?!

网友:
1S1553、1S1555 應該也是類似規格的小信號二極體。

看一下日本若松通商的網頁,
http://www.wakamatsu-net.com/cgibin/biz/page.cgi?cate=1207

1S1555 30V/0.1A  -----小信号ダイオ-ド

1S1588 / 代品1S1553
-------------------------------------------------------------------------
1S1553 ~ 1S1555 的 Datasheet 裡面寫:
General purpose application for detector and rectifier.
Io = 100mA
-------------------------------------------------------------------------
依照這規格來看,可用 1N4148 代替,便宜易取得。
1SXXX 要去日本買才好買。

另外 1N400X 的 Io 是 1.0A。

网友:
就用1N4148吧! 不要考慮1N400X,它的極間電容太大會造成信號失真的

楼主:
真意外,所以除了1N400X之外,
1S1553,1S1555,1S1588,1S2076A,1N4148,1N914都可以用囉~
只是1N4148比較好買,大家才建議選擇它囉~
其實1S1553,1S1555光華也有賣~

不過1N4148的順向電流值IF 200ma都比其他型號略高一些,其對應的2SC3467(Q336)耐流只有100ma,
這樣沒關係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意外,所以除了1N400X之外,
1S1553,1S1555,1S1588,1S2076A,1N4148,1N914都可以用囉~
只是1N4148比較好買, ...

D316 有串聯一顆 R324(24kΩ),流通的電流大約幾個 mA 而已,而 1N4148 最大能承受 200mA 不妥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意外,所以除了1N400X之外,
1S1553,1S1555,1S1588,1S2076A,1N4148,1N914都可以用囉~
只是1N4148比較好買, ...

DIYer 就是要有勇於嘗試,冒險的精神,不嘗試的話就永遠都吥會修好,再琢磨一個兩個月也是徒然.

楼主:
嗯嗯,待會就去買來換~

bigcowboy批評的是!
不過論壇上有很多高手,不問總覺得怪怪的~
因為很多資訊就算Google過,也還是有點不清楚,
想釐清一些觀念,雖然我知道我問的問題比較淺~麻煩各位大神啦!

我有觀察到上述的二極體有些規格書有標trr,
有些沒有,有標的是快速開關二極體,
沒標的是開關比較慢是不是??所以用在電路上會比較不好是不是?

网友:
沒有 1S1558 的 datasheet,無法確定它原本設計到底多快。
二極體、電晶體、半導體種類成千上萬。
停產品能找到原品,當然是最好的。找不到時,代替品也不會比較差。

1S1558、1S1553、1S1555、1S1588 都是停產品了。
1SXXX 都是日本型號。
上面找的網址,秋月電子和若松通商都是日本知名的電子材料商。

1S1553、1S1555 = 1S1588 代替。
1S1588 = 1N4148 代替。
既然日本人都說可以代替了,表示代替品可以達到原品的規格或更佳,
您還在等什麼,快買來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 1S1588 的 Datasheet ,1S1558 尚未找到,音頻放大器通常沒極端要求零件特性如何如何,可先嘗試比對 1 ...

这个1S1558的资料还真不好找,感谢分享。

楼主:
二極體已經裝好,出聲沒問題~ 謝謝大家!

但我還有另一台同型號要拜託大家,
這台左聲道一直有小聲的鞭炮聲,偏高音比較明顯,未接音源,
白天不明顯,晚上聽比較明顯~

查了網路,說是有可能電容或晶體老化,或是虛焊造成,
已排除VR與繼電器,因為已換過還是一樣,

這種現象,不知可否用三用電表量出,找出問題零件,我沒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
因為沒有造成零件短路或開路或反向擊穿,零件外觀也都正常沒漏液,
所以很難用三用電表縮小範圍進行零件交換測試~

不知前輩們可否隔空指導?幫我找出問題零件~

NAD 2700PDF
微軟onedrive空間
onedrive.live.com/redir?resid=C6575E4B1B5F122F!135&authkey=!ADOxSTR5B6e1MKk&ithint=folder%2cjp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極體已經裝好,出聲沒問題~ 謝謝大家!

電晶體的鞭炮聲

放聲音正常但有鞭炮聲

小電晶體機率較高

楼主:
RE: 請問停產二極體1S1558的替代零件? 有雜音?(NAD 2700THX後級)

引用 网友B:
電晶體的鞭炮聲

放聲音正常但有鞭炮聲

是的,沒錯~ 說它是沙沙聲也可以,至於是不是晶體造成,還不清楚~
因為太多顆不知先量哪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沒錯~ 說它是沙沙聲也可以,至於是不是晶體造成,還不清楚~
因為太多顆不知先量哪顆? ...

音量轉到 0 如果還有就是晶體 反之就是IC

楼主:
RE: 有雜音?(NAD 2700THX後級)

引用 网友B:
音量轉到 0 如果還有就是晶體 反之就是IC

不管轉到哪,都一樣,但冷機時比較嚴重些~
不會是電容嗎?
如何查找縮小範圍啊?!
該不會要傻傻地量每顆晶體電阻電壓吧!
比如說訊號輸入板或功率放大板或電源供給/保護板,
這三個PCB上都有晶體,哪個PCB嫌疑較大??

网友:
這種複雜的機器,就算是檢修專家也要親眼見機再佐以書面文件對照,並且搭配儀表觀測、經驗判斷才可能有解,探詢一下有無"專業人士"可代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轉到哪,都一樣,但冷機時比較嚴重些~
不會是電容嗎?
如何查找縮小範圍啊?!

後級.差動之前"我猜"..小電晶體機率較高  要代勞?

楼主:
可否麻煩告知是QXXX~QXXX嗎?

楼主:
8顆電晶體阻抗與電壓左右聲道的值都差不多喔,還是你要我一顆顆左右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