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尚朋堂電磁爐SR1608S不過電

楼主(2016-04-15):
請教前輩  同事的尚朋堂電磁爐型號SR1608S不過電,保險絲測量過沒問題  請問大家我應該從那查起
請教前輩  同事的尚朋堂電磁爐型號SR1608S不過電,保險絲測量過沒問題  上電後的輸出端不接圖6有直流150v   接上圖6後0輸出  請問大家我應該從那查起

网友A:
開關有檢查過嗎!!   保險絲沒斷,該有的電壓測量過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有檢查過嗎!!   保險絲沒斷,該有的電壓測量過了沒!!

開關沒問題  110V經過L1出來約110V  在經過T1也有輸出約110v  經整流也有150直流   T2輸出有150直流  但接上那個大圈圈150V輸出就沒
其他2個 IC看不到號碼  好像被磨掉  2個電解電容那邊電壓18v   風扇端沒輸出

楼主:
感覺是這不知名IC燒了   請問各位手上有沒跟尚朋堂電磁爐SR1608S  同型號電磁爐幫忙解惑IC 上面的號碼  謝謝

网友B:
有150V出來表示直流整流端沒問題,IGBT沒燒,但應該是保護動作所以有問題,你控制電源有出來嗎?可以控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50V出來表示直流整流端沒問題,IGBT沒燒,但應該是保護動作所以有問題,你控制電源有出來嗎?可以控制嗎? ...

L4 2隻腳各自對地有量到18V  電路有整流出18v   圖2 IC各腳都沒電壓   不知是否跟電源開關沒動作有關  我對控制電源端各點電壓應該要多少也不了解

网友C:
我修2台電磁爐跟黑晶爐, 第一動作都是先把所有按鍵開關全部換掉. 按鍵壞了, 是不會啟動的! 面板有亮燈, 不會加熱再往後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2台電磁爐跟黑晶爐, 第一動作都是先把所有按鍵開關全部換掉. 按鍵壞了, 是不會啟動的! 面板有亮燈, 不 ...

我有將電源開關短路 還是都沒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將電源開關短路 還是都沒動作

5V 電源測試點這部分有沒電? 我覺得這個要先查! 沒有5V的電應所有的控制電路都不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電源測試點這部分有沒電? 我覺得這個要先查! 沒有5V的電應所有的控制電路都不會動作!

你好 5V 電源測試找到78L05燒毀 買不到 用7805替代  有正常輸出5v了  控制面板能動了  但板上2個 470uf25V電容連續爆開  電容拆下量了+ -  2個點 電壓都8V     電容一接上跑到30幾v
剛剛7805被我完燒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5V 電源測試找到78L05燒毀 買不到 用7805替代  有正常輸出5v了  控制面板能動了  但板上2個 470uf25 ...

超過了我的經驗值了! 有沒其他大大有7805的經驗?! 78L05/7805 差別在輸出電流能力, 電壓應要維持在5V才對!

78L05 output 100mA
7805  putput 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過了我的經驗值了! 有沒其他大大有7805的經驗?! 78L05/7805 差別在輸出電流能力, 電壓應要維持在5V才對 ...

爆的電容那邊電壓是由1個8腳IC  圖1中間上面那個輸出18V     7805電壓輸出有維持在5V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的電容那邊電壓是由1個8腳IC  圖1中間上面那個輸出18V     7805電壓輸出有維持在5V ...

會是 Z1 Zener 18V 0.5W 這顆的問題嗎?

网友:
不知能不能幫上忙?提供你参考 尚朋堂電磁爐2.pdf (743.98 KB, 下載次數: 141)

网友:
台湾的尚朋堂和我们大陆的尚朋堂电磁炉有点不一样吧,我们的是220V供电,你们台湾的是110V供电吗?

网友:
470uf25V電容 應該是輸入端,你最好一樣一樣來,先將7805輸入端前電壓處理確定電壓值(輸入電壓越高7805會越燙)電容耐壓最好是高於電壓值,Z1 Zener 18V會限壓在此範圍,會讓電容爆表示電壓已超過25V,Z1無作用

8腳IC 上頭應該有編號查察規格檔(會有參考應用電路),這樣就容易釐清週遭電路問題出在哪

PS:善用零件規格檔,至少不會瞎子模象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
台湾的是110V供电
經過36v高壓燒毀電容後  在一次測量L4(18V)電壓跟8腳ic (8腳ic是直流150進 18V出) , 電壓值都不一樣 應該也有其他零件一起燒了  Z1外觀看也毀了

网友D:
先把板子上的 VIPERxx 那部份拉開,外接電源。確認為電源的問題後,我會改裝為市電變壓器。

這線圈盤不知道是銅還是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板子上的 VIPERxx 那部份拉開,外接電源。確認為電源的問題後,我會改裝為市電變壓器。

這線圈盤不知 ...

我試看看將viprer 拿掉  改用18v輸入看看    我手中有筆電電源19v  不知可用沒
線圈盤是銅

楼主:
改用筆電電源19v +手機座充5v 測試  面板根風扇會動了  因之前燒電容跟不知那些零件受損  無法檢鍋
最後放棄不再一個一個檢測了

网友:
開關電源很有問題

楼主:
之前燒電容跟不知那些零件受損  無法檢鍋
最後放棄不再一個一個檢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