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LA46B650T1M 上電後無待機紅燈

楼主(2016-04-15):
原本電源板(IP-281609A BN44) 燒3A fuse 已換過已換過MOS_FCPF11N60
和旁邊三顆的220P,1kV 電容
已不燒 3A fuse  但上電後電視右下方仍無待機的紅燈

PWR board

PWR board

网友:
沒有待機5V電源就要回頭找變壓器是否有輸出,上電後電源板輸出量測PO上來吧!論壇的大大才好幫忙!

楼主:
上電後電源板上 輸出接頭的電壓都是DC 0V 左右 (H-sync 量到約60HZ 有高壓符號)
這些0V pins 用AC檔量到約4V 左右
是要用甚麼Trigger 讓他動呢 ?

网友:
2樓的都已點出來要你查5v待機電壓 怎你還問要用啥觸發 要不外加power supply 5v 比較快唄

楼主:
這片有兩個5V輸出,一個是pin13-16的5.3V另一是pin3 STB 5.3V 的待機電壓,如果是一上電就會應該會輸出? ,我的目前無STB =0V 無輸出 ,我先回頭找變壓器是否有輸出

网友:
pin3 STB 5.3V待機電壓,是一上電就會應該會輸出

网友:
1.先把電源輸出的接頭都拔掉,插電先量stb5v有沒有,大電容有沒有約160vdc
2.如果沒有待機5v,電拔掉從電源輸入那端開始走線路,比較重要的零件先量測是否正常,初級側的橋式整流/二極體/場效管(開關管)/管理晶片....等等
3.昨天我也修了一台無電源燈號的電視,壞了保險絲及二顆場效管和管理晶片,修的很暈,多燒了二顆場效和一顆保險絲

楼主:
感謝!
>先把電源輸出的接頭都拔掉,插電先量stb5v沒有5V,大電容"有"約160vdc
>如果沒有待機5v,電拔掉從電源輸入那端開始走線路,比較重要的零件先量測是否正常,初級側的橋式整流/二極體/場效管(開關管)/管理晶片....等等
>量變壓器輸入156Vdc ,輸出的每根都" short to GND"
想先把附近的STB 5V附近電容先換掉

网友:
初級側的MOS 和 FUSE  都燒了
怎不去看看 管理晶片呢

楼主:
此片電源板用的是 FairChild FAN7530 電源管理晶片 N-MOS 也是 FairChild FCPF11N60
應該跟FAN7530 datasheet Demo 電路相似

補充內容 (2016-4-17 09:35 AM):
先買 FAN7530 來換...希望不要有東西再壞了,再壞就想放棄,買一片殺肉的,不修了

補充內容 (2016-5-1 07:36 AM):
已換 FairChild FAN7530 電源管理晶片,結果還是一樣,買一片殺肉的來裝,
有人有興趣修嗎?

楼主:
有人有興趣修嗎?要多少錢報個價?想修好當備品

网友:
如果5V IC換上去就燒~查下週圍零件 ~一定有人短路了~!
燒了保險絲~表示你的5V待機那顆IC也百分百掛了~最近修一台六十吋夏普電源板~
不單IC掛了~還掛了二個很少見的保險電阻和一顆用來當保險的特殊二極体 ~!
本來以為只掛了IC和一顆保險電阻~結果一換上去IC就燒~原來還有一個特別的東東~
結果零件 少見~只好又去淘一堆回來屯~換上這二極体(非一般二極体 ~實名不想說)
加換上TNY266 搞定~!收錢~!

楼主:
5V IC= FairChild FAN7530?  if yes 我已經換過這顆IC但不確定IC有沒有燒 ,但5V還是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