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iscuz 後台雲平台主端口失敗問題

楼主(2016-04-15):
請參考下圖︰

我們論壇後台有個連接雲平台的設定,原本正常這些連接雲平台都是正常的,也就是都是綠色打勾狀態,不過從很久以前就出現主端口失敗的問題,請注意!這個問題跟前幾天的故障無關,這個故障是去年就有的,我在Discuz 也找不到解決方法,這個錯誤並不會造成什麼影響,唯一的影響應該是會讓某些有連接雲平台的功能變慢。
如果測試雲端平台其他端口 IP則是顯示如下︰

也就是它提供的3個雲平台主端口都不行,其它的雲平台則是正常。
如果有會員知道如何解決再請告訴我。

网友A:
這問題是無法跟DISCUZ官方連結造成的, 看圖片應該是您有手動更改過IP導致...

請按照下圖 1-2-3 步設完再試試~

PS: 另外wish大可能回想一下當初為何會把云平台IP設成 101.226.62.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是無法跟DISCUZ官方連結造成的, 看圖片應該是您有手動更改過IP導致...

請按照下圖 1-2-3 步設完再試 ...

我為什麼用這個IP是數年前X2.0 或是X2.5 時代的事了,我無法記得,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幾個月前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我剛剛用你的方法修改了,結果變成這樣︰

网友A:
請問wish大ping得到 api.discuz.qq.com 主機嗎? 又或是使用瀏覽器連到http://api.discuz.qq.com/是否一片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ish大ping得到 api.discuz.qq.com 主機嗎? 又或是使用瀏覽器連到http://api.discuz.qq.com/是否一片空 ...

ping得到 api.discuz.qq.com 主機,使用瀏覽器連到http://api.discuz.qq.com/ 的確是一片空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g得到 api.discuz.qq.com 主機,使用瀏覽器連到http://api.discuz.qq.com/ 的確是一片空白 ...

那代表兩台主機間的確是可以連結無誤的, 可以試著再重新跑一次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代表兩台主機間的確是可以連結無誤的, 可以試著再重新跑一次檢查看看? ...

哈!這幾個月來,只要我有到後台都會跑重新檢測,可惜這幾個月來主端口從未成功,現在我又重新檢測三次.....,一樣也是主端口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這幾個月來,只要我有到後台都會跑重新檢測,可惜這幾個月來主端口從未成功,現在我又重新檢測三次.. ...

那應該就是其他系統設置問題了...

网友B:
老大 防火牆是否有開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防火牆是否有開通

謝謝你的回覆,雲平台是用80 Port,不用另開特殊的port 的

网友C:
有用TRAFFIC MONITOR 之類的工具看看連接到底是啥嗎

wget http://api.discuz.qq.com/

只回來一個 BYTE, 0x0a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被人家戳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TRAFFIC MONITOR 之類的工具看看連接到底是啥嗎

謝謝你幫忙留意,我好像找到原因了,我先自己弄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幫忙留意,我好像找到原因了,我先自己弄看看

還是老大厲害
修正了可以通報一下, 讓俺學習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老大厲害
修正了可以通報一下, 讓俺學習學習

沒問題!痞酷網的精神本來就是大家互相分享

网友:
我沒事耶. (  Discuz! X2.5 )
主機設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