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幫我找一下這顆SMD(ABE145)的廠牌與規格

楼主(2016-04-15):
最近我的Baffulo LS-WXL NAS 壞掉了 (電源短路)
拆了機子 找了一下可疑的SMD 發現這一個 都找不到資料
只好上來問問版上的各位前輩! 先謝謝了!

ABE145

ABE145

网友:
看看是不是 UTC1117AC

透過谷兄查到的, 參考看看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2/98/98580_1.pdf
標示在第五頁上方

网友:
我也覺得是Lazy 2#說的 UTC1117

但是 你是怎懷疑到這顆SMD...

楼主:
太謝謝 Lazy104 了! 又有點方向了!
SIMON1016:  因為它第二隻腳 和他上緣接地端是短路的!
還不是很確定 先找找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謝謝 Lazy104 了! 又有點方向了!
SIMON1016:  因為它第二隻腳 和他上緣接地端是短路的!
還不是很確定 先 ...

也許附近的在作怪  可以解焊看看 還有沒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