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龍牌開飲機 TE-838A 不停加熱

楼主(2016-04-15):
請問各位前輩~東龍牌開飲機送電後不停加熱~會跳保溫~但加熱器沒斷電~不銹鋼水瓶下的溫度開關會掉脫~但還是一直在加熱~~可以告訴我機板上要查那些元件  ~謝謝指教~

网友A:
先拆下檢查是否常開.若是.換了它

故障檢查

故障檢查

网友:
東龍牌開飲機 TE-838A 已經有點年紀,若機板沒問題,請檢查電熱片,再檢查響笛蓋旁邊橡皮?電熱片 不好拆。

网友B:
2顆繼電器查一下~
還有這台還要服役的話建議整機好好清洗一下~
光看管路就

网友C:
查看溫度開關,溫度到達會跳開,可單獨試試溫度開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檢查是否常開.若是.換了它

電譯有測試過~是常閉接點~送電後會動作~請問還有什麼方向可以查~謝謝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顆繼電器查一下~
還有這台還要服役的話建議整機好好清洗一下~
光看管路就 ...

謝謝建議~修好後更換管路~如果修得好的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溫度開關,溫度到達會跳開,可單獨試試溫度開關是否正常

溫度開關有卸下來量過~功能正常~過熱會跳脫~冷卻後復歸~謝謝前輩指教~請問還有什麼方向可查~

楼主:
請問基板直接送電~控制加熱的繼電器就動作是對的嗎?因為我沒接不銹鋼水瓶下溫度開關~不是應該不會動作~不然溫度開關有沒有動作~對加熱的繼電器都是持續再送電給加熱片~請問是不是控制加熱繼電器線圈的哪一個零件故障?我換過2個在繼電器線圈前面C945電晶體~跟4007二極體~還是沒改善~附上基板背面照 2016-04-16

网友:
溫度開關要接上喔!
測試時最好全部接好喔!

网友C:
你可以試著把控制繼電器的控制迴路IC到電晶體有一電阻將一端卸掉,正常的話繼電器應該不會動作,若繼電器不會動作不輸出則表示繼電器控制迴路正常,量測IC端這隻腳應該是高準位,試著將溫度開關加熱讓他變化表溫度到達此時控制繼電器IC的控制腳應該要變化成低準位(繼電器不動作)
最好量測溫度開關到IC端電位訊號是否正常變化(加熱與不加熱),若正常變化經控制IC會對應輸出控制腳

网友D:
再沸 補水 燈號都亮了!
檢查按鍵開關是否漏電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沸 補水 燈號都亮了!
檢查按鍵開關是否漏電短路?

你好~那是一開始送電的照片~還是冷水狀態~不過我還是會注意~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試著把控制繼電器的控制迴路IC到電晶體有一電阻將一端卸掉,正常的話繼電器應該不會動作,若繼電器不會 ...

好的~謝謝指導維修方向~

网友A:
這幾顆有換了嗎?cd4011還是4013先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幾顆有換了嗎?cd4011還是4013先換看看

除IC跟電容旁的2顆電晶體你圖示的我都會換過了~請問一下IC直接更換就可以了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IC跟電容旁的2顆電晶體你圖示的我都會換過了~請問一下IC直接更換就可以了嗎?謝謝~ ...

沒錯..IC直接更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IC直接更換就可以

謝謝指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幾顆有換了嗎?cd4011還是4013先換看看

這顆IC 應該是 MCU吧!! 旁邊還有水晶震盪子,就算更換新品應該也沒用,因為 內部若沒有程式也沒用!! 若能夠有程序運作,應該就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IC 應該是 MCU吧!! 旁邊還有水晶震盪子,就算更換新品應該也沒用,因為 內部若沒有程式也沒用!! 若能夠 ...

感謝~指導~還好還沒去買~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電路板中的 8054B電晶體是用S807代替~在光華商場找不到這各型號~請問能用哪一個型號的電晶體代替~謝謝指教~ 2016-04-07

楼主:
來報告後續維修裝況~更換電路板中的78L05電晶體後~持續加熱裝況解除~也會自動跳保溫~不過內部控制加水的馬達會一直轉~變成一直再補水~不知道現在應該在望哪個方向查修~請前輩建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