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致冷晶片分解 112703

楼主(2016-04-16):
近期買了些致冷晶片  其中也有二手的
所以就拆了一個來看看裡面的PN結

防潮是雙層矽膠封起來的 矽膠條在最內側  再來則是矽膠了
很均勻的灌封在最外側  也就是圖的左上部  那是我割下來的矽膠塊  中間就是我說的矽膠條

這個致冷晶片  是用低溫焊錫焊接  很好分開  我是用一種電爐來讓PN結分家的  之後再公布

PN結近照
可以看到上圖立起來的就是晶粒  下面則是導電塊  圖的左上角可以看到導電塊下面就是焊盤  在陶瓷基板上的焊接點

网友:
長的真有趣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覺很奇妙的PN結,通電後可以一邊冷一邊熱

网友:
反過來有冷或熱就發電

网友A:
致冷片使用數位電表測量,不易判別好壞:
1. 順向測量呈0歐短路狀態
2. 逆向測量阻抗呈10~2歐,漸降阻值

施加額定電壓下,電流接近3A,鋁板逐漸變成冰冷

整機電功7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冷片使用數位電表測量,不易判別好壞:
1. 順向測量呈0歐短路狀態
2. 逆向測量阻抗呈10~2歐,漸降阻值

半導體元件測量並不簡單    特別是多個PN結  或是積體電路  模組化封裝
                               (高壓二極體,致冷晶片)     (CMOS GATE)  (像磚那種 很貴的那種 用在工業控制上較為常見   比  變頻器  )

因為其VI曲線  並不遵守歐姆定律

活用手邊的工具   即可達到驗證功能是否正常    模擬工作環境

致冷晶片  就是只能夠這樣子量了   一般的儀表是量不來的    VI曲線測試儀要看機種 也許有機種可以滿足電流要求  輸出電壓也剛好夠

LED測試儀拿來用也不錯   可是好像我說的這兩個都都都很不常見

阿.....  還是可調電源  比較方便n_047|

致冷晶片 短路在上電測試中就應該要察覺了        開路就很有問題了  必須要測量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