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158ET進水閥連接管,更換一問?

楼主(2016-04-16):
請問圖片中進水閥連接管破損,可用一般的透明塑膠管替代嗎?
或是有哪位前輩知道該零件去哪裡買?

网友:
只要水管都可以~
能接上不會漏水~

网友:
沒皺折的水管 小角度彎曲會扁了
冷凍行有賣冷氣排水管是有皺折的排水管
但是 是一尺一單位(擴口皺折, 擴口皺折)
好像是三分管

网友:
服務站直接購買,或鄰近資源回收去拆一條

网友:
如果破損不太嚴重
用矽利康補強就OK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已向服務站訂購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