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CP260N 示波器探棒, 補償調整的疑惑

楼主(2016-04-16):
前輩們看看這對探棒到底是哪裡出品, 剛買就這樣, 零售店說沒斷線就是OK的.
說明書只有一頁小紙, 沒電話沒地址, 只印 MADE IN TAIWAN

學習補償的操作過程有適當嗎 ? 都在 X10 那段作的, 探棒標示的60MHZ, 示波器只有 20MHZ, 120HZ, 1VPP

交叉比對後, 認為這問題和使用中的示波器沒大關係

网友A:
很顯然測棒補償迴路有問題。

零售店說沒斷線就是OK的<----這是外行話,這話如果成立的話為何要補償迴路?

网友B:
試試一次只接一根探棒.(校正輸出端子只接一根探棒)

网友C:
就是測棒的可變電容可調的範圍不夠大,無法與你的示波器輸入電容匹配。
請仔細看你的示波器輸入 BNC 端子旁會標示 1MΩ 與 xxpF,頻寬低的 P 數大可能會大到三、四十 pF,反之高頻寬的示波器會小到十幾 pF。
看這根測棒的規格是 10 ~ 35pF 可調,可能是這根測棒調不到 35pF,或是你的示波器輸入端電容大於 35 pF。
可以自己換一顆能調到 35pF 的可變電容或是不換可變電容在上頭多並上一顆 10pF 的小電容器,台灣製的品管有時就會在這些地方出問題。

探棒的規格不要與示波器的頻寬差太多,有時隨便抓一支探棒來用就會發生這種補償不了的現象。

网友D:
看那台示波器面板排列 大概是20MHz~40MHz 等級
拿探棒60Mz還好

現在麻煩的是 影片裡 0:23 的現象
可變電容可以補償的到  (紅)較高的諧波頻譜  但(橘)次高的諧波頻譜 偏掉

下圖是網路上抓的 比較接近的示波器探棒電路
我的看法是 補償電路 出毛病了  (=_= 我講廢話了  =_=)
你要不要拆下看看

网友E:
在那裡買的?剛買的就應該換,怎麼說沒斷線就是OK 這種外行話?

楼主:
路口的電子小工廠今天假期沒趕工, 和老闆平常都有打招呼喝飲料, 借來另外一個60MHZ的示波器比比看, 加深對示波器的認識, 也請教過老闆給他看, 他也說應該是那一支探棒有問題.

YOUTUBE 上看了這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AmER1OJh4
說明探棒的設計原理和這個無法補償的現象有很多成因.

還有探棒基礎的教科書.
http://circuitslab.case.edu/manu ... tals-_Tektronix.pdf

再次確認, 是那根探棒有瑕疵, 沒法正確地補償, 難怪昨天調整震盪期和濾波器一直反覆的出問題, 原來是漫不經心的沒有開機確認, 完全盲目的信賴那兩支探棒.

這個 用 60MHZ 的示波器, 1KHZ, 那支的同樣是歪的, 沒辦法調到顯示方波, 示波器肯定是好的, 老闆的工廠天天都自用.

60MHZ OSCOPE 1KHZ TEST

60MHZ OSCOPE 1KHZ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一次只接一根探棒.(校正輸出端子只接一根探棒)

版大, 訊號輸出沒有負載的問題, 單獨每支測結果是一致的
好的還是好, 差的還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顯然測棒補償迴路有問題。

零售店說沒斷線就是OK的

那是銷售人員, 不一定專業的.
只是他們沒有告訴哪個是製造商, 只說幫俺問代理, 所以來這問問有誰認識, 想直接電話給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測棒的可變電容可調的範圍不夠大,無法與你的示波器輸入電容匹配。
請仔細看你的示波器輸入 BNC 端子旁 ...

這個就很難明白了它的規格了, 買的是一對, 差別太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那台示波器面板排列 大概是20MHz~40MHz 等級
拿探棒60Mz還好

SIMON大大, 看得明白是一回事, 能不能整理好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事情有了機會加深認識示波器.

不過看完YOUTUBE後, 就算真要拆, 也不會有把握弄得好.

會買這攤棒, 是因為之前隨便用了CABLE天線那種線材, 有兩個鱷魚夾的, 很方便, 但是弄13.56MHZ MIFAIR, 就怎樣都沒辦法確認震盪器和發射線圈是不是一直正常, 反覆調整, 資料收送時好時壞. 看到 MADE IN TAIWAN 的探棒, 做工看起來不錯, 就買用說, 結果就漏掉每次開機校正的步驟, 繞了大半天的圈子才看到一對探棒差別那麼大. 實在慚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那裡買的?剛買的就應該換,怎麼說沒斷線就是OK 這種外行話?

路過高雄長明街買的, 那三家零售店之一. 有就會就去換換看, 不過肯定過7天了.
打電話問了, 也說沒有示波器可以當場試驗. 銷售人員也不一定是專業的.
所以才來這問問是否可以找到原廠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