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P740 有聲音 有背光 無影像

楼主(2016-04-16):
我測量電源板跟主機板的電壓都正常,圖三 12V 電壓也正常,這該不會是面板掛掉了吧?!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网友:
T-CON有電路壞了

网友:
看起來像T-CON壞

楼主:
那麼以你們的經驗看起來 什麼零件會故障呢?

网友:
TCON 各測試點電壓都量一下再PO上來喔~~經驗法則不是沒用,只是腳踏實地點,去量測再判斷那裏有問題比較快進入狀況,學到也是自己的~

楼主:
L0N 1.31       L0P 1.16       OUT3049 7.87
L1N 1.31       L1P 1.16       VCOM 7.52
L2N 1.19       L2P 1.29
LCN 1.24       LCP 1.24
L3N 1.31       L3P 1.17
L4N 1.31       L4P 1.16
L5N 1.19       L5P 1.29
DVDD 3.31
XAO 3.31
GREF 16.02
VREF 1.25
VON 24.4
VGH 26.1
OUT3078 7.88
OUT2023 7.86
VDDIN 12.14
LV0N 1.44       LV2N 1.30       LVKN 1.20
LV0P 1.02       LV2P 1.30       LVKP 1.25
LV1N 1.31       LV3N 1.32
LV1P 1.13       LV3P 1.13
TP 0.17       SCL 2.18
CPV 1.55       EN 3.26
POL 1.65
0E1 0.78
0E2 2.52
AVDD 16.31       OUT2052 7.86
OUT1027 7.89       VMID 8.02
R0N 1.31       R0P 1.17       OUT1026 7.87
R1N 1.31       R1P 1.17
R2N 1.19       R2P 1.29
RCN 1.24       RCP 1.24
R3N 1.31       R3P 1.17
R4N 1.31       R4P 1.17
R5N 1.19       R5P 1.29

V1 15.52       V10 7.60
V2 15.04       V11 7.20
V3 13.08       V12 5.68
V4 12.45       V13 5.00
V5 11.54       V14 4.23
V6 10.77       V15 3.43
V7 10.08       V16 2.71
V8 8.47         V17 0.70
V9 8.17         V18 0.22

网友A:
DVDD 3.31
XAO 3.31
GREF 16.02
VREF 1.25
VON 24.4
VGH 26.1
查一下晶片的資料,看看相對應輸出的電壓是否正常,vref_fb(不確定這電壓是不是正常的)和vgl電壓(沒有看到負電壓-5~-6v上下),有點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D 3.31
XAO 3.31
GREF 16.02

我還有量到 VOFF -7.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有量到 VOFF -7.9V

軟排你應該都有用手指壓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你應該都有用手指壓過了吧~

恩恩!! 我都有用手指去壓看看,但是好像都沒有甚麼不一樣,就連連接到面板的這條線我也拆起來把金手指用橡皮擦擦過在插回去也是一樣的情形!!

网友B:
大概不用看了.此面板的通病.
通往gate端的引線腐蝕(或COF脫膠了).腐蝕的機率較大

你所測量的電壓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不用看了.此面板的通病.
通往gate端的引線腐蝕(或COF脫膠了).腐蝕的機率較大

如果像你所說得此問題那還有救嗎?!

楼主:
B402 B101 B403 這個代碼甚麼零件呢?!

网友:
電感(JP的用途)
當跳線用的(在這塊地用途)

在我手上的話.我能處裡
我有熱壓機跟高倍數的顯微鏡.

如果你有工具的話.因該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