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覺得目前論壇反應如何?

楼主(2016-04-17):
自從前幾天伺服器故障後,當時為了想不要因為修理伺服器損毀資料,所以第一時間又去買了一台與原有伺服器IBM X336,這台的規格雖然與之前的相同,但是記憶體就大多了,買來後作業系統我是裝64位元的CentOS 版本,不知道經過這幾天運作後,大家在上痞酷網時,覺得比之前的機器有何差別?

网友:
魔覺得好像有變慢一點點...
且從頁面最下方右邊有一個Processed in x.xxxxxx second(s)的資訊..
印象中以前是0.04xxxxx 現在要0.1xxxxxx....
...還是魔記錯了...

网友:
我是覺得滿正常的,登出後再登入沒問題,訊息也可看了,速度也滿快的!
怠謝老大和阿魔大!

网友:
我也有感覺到慢一點。。。

网友:
老大又破費了..案左鍵支持

网友:
開頁有比較快,但有的會開不出來,像"請問大家覺得目前論壇反應如何?"這幾個我要重點才出現

楼主:
故障的X336 是配10000轉的硬碟,這次我買的X336 是配15000轉的硬碟,不同的是故障的X336 是用兩個硬碟,一個只有CentOS,另一個是Discuz,這次買的X336 我是將CentOS 跟Discuz 裝在同一個硬碟,但是故障的伺服器只有4G 的RAM,這次買的這台伺服器卻有8G,如果真的比以前慢,那硬體的差別想想只有這個原因。

另外軟體方面,以前的CentOS 我有裝Memcache 及Alternative PHP Cache(APC)記憶體優化程式,但是目前我並沒有安裝,論壇底下Processed in 0.163707 second(s)這個數字漂亮就要裝這些。

网友:
我感覺差不多吔~
速度很快。

网友:
感覺差不多~
速度很快。

网友:
覺得搜尋的速度變快了
狗出閘的速度明顯快了

网友A:
我是感覺比以前快了.
該不會阿魔又被Wish大綁架了,若真這樣,,那星期天可憐阿魔的老婆(可不可以簡稱為魔婆?)沒有老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覺比以前快了.
該不會阿魔又被Wish大綁架了,若真這樣,,那星期天可憐阿魔的老婆(可不可以簡稱為魔婆?) ...

是wish大獨自奮戰的啦....
wish大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wish大獨自奮戰的啦....
wish大辛苦了...

哈哈,賺到一天了.

网友:
感覺蠻很順
快慢說不出來

网友:
雖然我的電腦慢 !
還是有點感覺啦 !!
是比較順一點 !!

网友C:
今天想上個文 , 使用 [火狐] Mozilla Firefoxc 卻無法上傳圖片及附件 , 不知會不會是設定的問題 !!

沒用過 [火狐] 上傳過文 , 有人用過嗎 ?? 可以說一下嗎 ??

註: 使用 IE8 沒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想上個文 , 使用 [火狐] Mozilla Firefoxc 卻無法上傳圖片及附件 , 不知會不會是設定的問題 !!

沒用過 ...

好像是純文字不要打勾的樣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純文字不要打勾的樣子

老大 ~
我按了那個圖片上傳 or 附件 , 都沒有彈出 對話視窗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 ~
我按了那個圖片上傳 or 附件 , 都沒有彈出 對話視窗哦 !!

測試用firefox 發文,純文字方格不打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用firefox 發文,純文字方格不打勾。

我的怎麼沒有 彈出 對話 框 ???

再研究看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用firefox 發文,純文字方格不打勾。

可以了 ~

真的是那個一定要 取消 打勾 !!

IE8 的不取消 也可以 彈出對話框 哦 !!

网友D:
手機版好像不可發帖
還是俺沒設好
這版回貼可以

网友D:
打屁區 實驗發帖沒找到按鍵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機版好像不可發帖
還是俺沒設好
這版回貼可以

我是沒用手機發過帖,不過上次專炸元件曾經試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屁區 實驗發帖沒找到按鍵的地方

確實  觸控版是沒有發帖按鈕的   要用 電腦版與標準版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