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TACHI 日立迷你音響(HMA-757)

楼主(2016-04-17):
大家好, 小弟維修紀錄, 供大家參考, 高手指教. 謝謝

主角: HITACHI 日立迷你音響(HMA-757)
故障情況: 主電源按鈕接觸不良

01_音響外觀 (完工照), 箭頭處主電源開關, 一開始接觸不良, 後來嚴重到無反應, 要用牙籤固定角度才能使用, WD-40無效.

02_背面銘片, 功率最大可達22W

03_拆解開始

04_故障點現身

05_電表確認開關故障, 設計者將6P開關並聯為3P使用, 增加耐用度. 電流路徑走較粗的線.

06_主電路板背面, 清楚看見電源設計: (1)橋整, (2)Fuse跳線, (3)故障點開關, (4)供電到其他迴路

07_反面零件佈局, Fuse位置改為跳線, 一堆電容(瞬間充電電流), 左邊橋整

08_確認開關負責處理的電壓: 可能是18V規格, 瞬間對電容0V充電會有大電流

09_試著量電流, 出現火花 (穩態約100mA, 不含CD控制板)

10_試著到直接導通開關, 明顯火花, 多來幾張火花照片.
11_電容哪麼多, 沒有火花也難
12_火花易造成氧化故障
13_機器功率22W, 火花很大

14_拆下故障開關確認原因
15_進一步故障分析
16_開關底板, 清除WD-40油汙, 仍可見焦黑處, 應是火花造成
17_開關滑動頭的金屬接點, 也可看到融化腐蝕
18_開關底板, 金屬接點融化腐蝕, 推測火花很強大

============== 修理問題 =================
可以換下圖這種電源開關, 有達到A規格 (一般小型切換開關多是小訊號用, 不會外標示規格)
但是這種電源開關與原面板機構不合, 美觀問題.

19_改設計, 原設計開關處理大電流

20_新設計, PMOS處理大電流, 原開關改處理微電流
此處PMOS適用低壓大電流型, 選用 AO3401, 30V, 4A, Ipulse=27A
原故障開關修一修可續用微電流處理, 兼具美觀. (雖是故障過的舊開關, 但2mA幾乎不會有火花造成的可靠度問題)

21_改電路板, 隨便焊一焊, 醜醜.

22_修好了, 電路板外觀.

23_補另一片CD控制板, 一堆電解電容

24_修好收工.

感想:
1. 小弟個人認為原廠設計有缺失, 這產品應該沒有針對開關測可靠度, 應該是通病.
2. 修復方式有很多種, 用牙籤固定處理也是簡單又創意的一種.
希望各位看官有收穫, 高手有指教, 謝謝.

网友A:
原圖 08_確認開關負責處理的電壓.....已近~20V

AO3401 我看了一下,,建議 V_GS 不要超過12V
原圖20_新設計...   再加1個8K~10K 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圖 08_確認開關負責處理的電壓.....已近~20V

AO3401 我看了一下,,建議 V_GS 不要超過12V

1. 受教了, 確實Vgs這部分沒注意耐壓, 謝謝S大指導.

2. 這音響是熟人的, 先給他用看看可以撐多久,
    因為裝好了有點懶得再拆, 說不定免拆可以一直用下去....

网友:
用船型开关代换的确是个好创意,可是看迷你音响的外观,似乎又没有代换,你把船型开关装在了机内,仍然保留原机开关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