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189 誤差太大 校正維修

楼主(2016-04-17):
fluke 189 誤差太大
在最近一次電量過低換完電池後 各檔位誤差就很大
例如12歐 開機量測久久一次正常數值12點多
再來就常態錯誤0.6歐 串並聯阻值 依錯誤數值公式計算無誤
請教該送校正 還是維修  送台灣fluke原廠 還是代理商處理

网友:
先換探棒試試.

网友:
一般公式算出來的都是理想值
而且電阻本身就都會有誤差了如果測量出來還在該誤差值的範圍內那就不應該算是儀器本身的問題

网友:
你是指12歐姆突然變成0.6歐姆?  聽起來像故障

楼主:
有用ESCORT 133A LCR表 跟 固緯GDM393A 故障前與故障後交叉測試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462
已換過安捷倫電表測試線情況依舊
難道除了日製會被台灣氣候搞壞  美製的也會嗎
台製固緯GDM393A 電阻檔位除了 低阻值誤差過大 其他量測出來還真是可信任

网友A:
要做歸零了    內部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歸零了    內部歸零

請問有教學嗎?
上次DIY DCV歸零手賤電源短路燒了一台UT61E
還麻煩ciko.ciko版主

网友:
[ REL△ ]鍵 功能 做了嗎?

网友:
同 #2 ciko.ciko    先換探棒試試.

基本上這類問題多數是探棒造成且探棒的廠牌及品質影響也是有差距的

网友:
若需送回維修,可送至中和品客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