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GA TR–1 Subwoofer 主動式超重低音裝啞巴

楼主(2016-04-17):
Anthony Gallo Acoustics TR–1 Subwoofer 主動式超重低音

拆卸後發現有拆過的痕跡

沒螺母

先用電錶測試中點電壓很正常"0V"附近微動應該是保護線路問題

拆下24V繼電器接2條線至繼電器..量24V繼電器...有12V電...想說有12V.就換上12V繼電器...應該"修好了"..插電再試還是沒聽到"喀"聲..再量繼電器電壓..它萎縮了只有7V...又拿5V繼電器換上..再試還是沒聽到"喀"聲..關電用電錶測量繼電器前晶體(E腳直接到地)是好的...已經確定放大器部份是好的...

各位能想出故障原因嗎?

手上沒有線路圖不能確認是否是前工程師做"暗"...唉!

不去找原因了 自己裝上一個保護線路電源的穩壓電容10UF...搞定..哈!!

网友:
小心再回來返修

楼主:
連續使用3個小時沒有故障...

或許有更好的意見.....3Q

网友A:
relay電源直接從高頻變壓器拉出來?
沒有直流偵測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ay電源直接從高頻變壓器拉出來?
沒有直流偵測線路?

電源經過3個二級體分別提供前級IC使用 聲音沒哼聲很正常所以沒查修好的部份

主電是功率供電

网友B:
面板上有一個開關(ON/AUTO/OFF)
ON時 保持開機
AUTO時 有訊號輸入時自動開機,沒訊號輸入經幾秒後自關機
OFF時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上有一個開關(ON/AUTO/OFF)
ON時 保持開機
AUTO時 有訊號輸入時自動開機,沒訊號輸入經幾秒後自關機

yes 一切都正常

楼主:
拆下24V繼電器接2條線至繼電器..量24V繼電器...有12V電...想說有12V.就換上12V繼電器...應該"修好了"..插電再試還是沒聽到"喀"聲..再量繼電器電壓..它萎縮了只有7V...又拿5V繼電器換上

電壓隨負載跑...我才懷疑"穩壓電容"的問題

网友C:
電壓隨負載跑...我才懷疑"穩壓電容"的問題

穩壓電路已經故障了輸出不足

只是你沒查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隨負載跑...我才懷疑"穩壓電容"的問題

穩壓電路已經故障了輸出不足

如果如你所說...也許應該連聲音部份也不正常..?

電容10uF 可以讓穩壓電路正常..? ...PC 板上沒找到此電容

网友C:
這電源是交換式電源
不是傳統電源
有兩個變壓器
怎不查控制電源是走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源是交換式電源
不是傳統電源
有兩個變壓器

只有一個變壓器...其他電源都很好...3Q

此機是經過2個代理商才到我手維修..懷疑是否是前工程師做"暗"

网友:
代理商不會做這種事

我混過代理商

沒有修不好的
擴大機
當然是指保固內

上班族誰會找麻煩-------------又不是外面的
外面修不好最後也是回代理商

网友:
除非代理商
請不夠專業的維修員
請不到人擺爛

楼主:
是的..我也相信是這樣....

不知是否有人有線路圖來釐清楚...

確定已正常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