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排線斷 怎黏合問題

楼主(2016-04-18):
這是筆電內螢幕訊號線斷掉..若將線對接好.再用貼布包..會比原本線更粗.裝回筆電會因包貼布太粗而裝不下去會卡到..是否有其他方法能包的跟他原本線一樣細....

网友A:
線如果夠長可以做到插頭那裏,如果不夠長那只能找一條線來做,只能這樣了

网友:
接長一些,閃過需摺處,沾黏時用長短不同的位置避開,可縮小線路整理好後絕緣的粗度,絕緣用細的熱縮套較佳

网友:
買條新的或二手。這斷的位子焊完都會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如果夠長可以做到插頭那裏,如果不夠長那只能找一條線來做,只能這樣了

是否能不用貼布。改用快乾或透明漆塗抹絕緣。還是有沒有賣能在銅線上長塑膠的漆。

网友:
網拍買新的!!我自己有焊過,麻煩不好處理!
參考我的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640&extra=

网友:
個人也是建議買一條新的屏線替換

這種線斷考驗的不是焊接而是你兩端線接續的問題,況且屏線有無內傷呢?

以#6 peter180的實例,向淘寶代購一條價格也不貴.

网友:
同樣建議...直接買一條....
別去接線....
而且您標題應該直接標上機器廠牌型號..
說不定就有結果了....

网友:
買條新的吧
您斷的地方應該是主機板到lcd轉軸這段,就算接的起來也撐不久

网友:
我覺得買一條新的會比較快~

网友:
買新的,接續存在著訊號衰減或隔離不良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