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檔 PHILIPS 241E MCU [己解決]

楼主(2016-04-18):
螢幕上按任何按鍵OSD都會出現奇怪的文字...連開關機都一樣
所以螢幕關不起來...插電就開機...畫面縮成4:3格式...
求此螢幕的MCU檔....感謝~

网友A:
看起來是語言設定非中文也非英文,好像是土耳其文
或是其他語言.
應該不會是程序問題,像是按鍵被LOCK.
EEPROM先重置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語言設定非中文也非英文,好像是土耳其文
或是其他語言.
應該不會是程序問題,像是按鍵被LOCK.

我也懷疑是被鎖鍵...
但就是看不懂語言也不曉得如何解
煩請海大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懷疑是被鎖鍵...
但就是看不懂語言也不曉得如何解
煩請海大指導...謝謝~~ ...

谷神翻譯
Monitör kontrolleri Kilitlendi (土耳其文) --> 顯示器控制鎖定

網上看到的相關解鎖資訊,
Press and hold the OSD menu key for about 10 seconds until picture displays "OSD MAIN MENU UNLOCK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懷疑是被鎖鍵...
但就是看不懂語言也不曉得如何解
煩請海大指導...謝謝~~ ...

查了一下這是土耳其文
說按OK鍵30秒就能解鎖

楼主:
感謝大大們回覆
問題解決了...按OK按住10秒就解除了
也改回中文選單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