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TL2498TV電源板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6-04-18):
各位前輩大家好:
     這是小的第一次PO文,之前大都只是看各位的文章沒有實際修過,
這次想說我家的液晶電視出現問題想自已修修看,
電視是東元液晶TL2498TV電源板電容的問題,因拆太快了沒有注意到電容竟有兩種型號,
等到拆下來時才發現問題大了,那一邊是那一種電容我真的沒應像,可否請各位前輩幫忙,感謝
電容有470u 25V   和1000U16V   2種規格

网友A:
您就都用1000uf25v就可以了

网友:
恩...了解....動手前請先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就都用1000uf25v就可以了

只是想說為什麼他會用兩種不同的電容,如果可以全用1000uf25v就簡單了,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說為什麼他會用兩種不同的電容,如果可以全用1000uf25v就簡單了,感謝你 ...

要省成本ㄚ~~~

网友:
原廠是聰明人..節省成本,設計成剛好過保就壞,才有錢賺阿,都用1000UF25V,成本提高,那麼耐用要幹嘛..?

网友:
换日本黑金刚,红宝石,伊娜,女吉康,电容!

网友:
小弟問個問題
都換成1000uf 25V
這樣不會  有問題嗎?
之前有人說 電容容量不能差太多 大概是20%以內
電壓值高一些沒關係 小弟還不太清楚
有大大能解答嗎?

网友:
今天剛好修到~
C211,C212,C213 是 1000uf 16v
C221,C222,C223 是 470uf 25V

网友A:
高壓壞.無高壓變壓器可換
公板高壓版點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壞.無高壓變壓器可換
公板高壓版點不亮

一般小口是一根燈管~
這台大口是串二根燈管~
所以要找~
不然就要自己把二根燈管分開~
再用一般四燈小口高壓板~
改燈管是我自行推測~
這幾天會試看看~

网友A:
好的.期待您的維修實例.有一台壞高壓.躺了許久.看是否能起始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期待您的維修實例.有一台壞高壓.躺了許久.看是否能起始回生.

這台是二根U型燈管~
所以推測不對~
只能另找高壓板了~

网友A:
所以高壓公板點不亮.不知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高壓公板點不亮.不知如何處理

我是找一片破屏的M236H1-L01 ~
將這面版玻璃移過去~
就可以用一般四口小燈高壓板點亮
其它就是固定好就ok了~

補充內容 (2016-5-3 01:18 PM):
打錯了~是四燈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