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LCT-32E 有聲但畫面為異常、檢驗圖

楼主(2016-04-18):
三太子不能持戒功力大衰,又遇到這稀有機種沒得抄襲

信號源: HDMI或 AV
診狀:
1. 室溫25度C送來修時,剛開機還能維持30~60秒正常影音,之後影像就異常如下,循環~
2. 目前室溫都在30度C以上,開機聲音正常,但是影像就如下圖這幾個循環畫面

電源板有5VSB,啟動後輸出為兩組24V供主板及雙擊板

24V進入主板後轉12V、5V、3.3、2.5V,DC to DC都正常
24C64 PIN-8 5.0V有到位,更換空白24C64,故障依然

請教前輩,這台還能救嗎

補充內容 (2016-4-21 08:15 PM):
拍謝! 忘了說~ 這台電視開機之後,還有不能遙控、按鍵控制的障礙

网友:
電源板跟聲寶好像

网友:
跟室溫有關...那猜測又是電容作祟~~

板子跟 SAGA32-TF182 似乎是同一塊

网友:
大ㄟ~
是不是跟這實例一樣
http://mypaper.pchome.com.tw/88182846/post/1326889568
若是一樣的話,最後是TCON故障ㄟ~
不要再查主機板了喔……

网友A:
日立面板 T-con 自檢啟動 換一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立面板 T-con 自檢啟動 換一塊就好了

是自檢模式,tcon壞了

楼主:
呵呵! 凡間百姓都知道哪壞去
三太子天天醉,而且還不讀書,差一點就要把它給宰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面板 T-con 自檢啟動 換一塊就好了

請教快樂師傅~ 這TCON MDK336V-0 n

更換空白24c64能解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檢模式,tcon壞了

報告阿資師傅,這排電阻測量12顆都是10歐,紅箭頭這兩顆為18k、46k
不知哪位師傅手中有 MDK336V-0 n 的TCON,請幫忙測量確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阿資師傅,這排電阻測量12顆都是10歐,紅箭頭這兩顆為18k、46k
不知哪位師傅手中有 MDK ...

小弟剛好有這塊印象是因為雜牌機裏面U型燈管掛了二條,找不到料更換所以殺肉了,左22k右47k,其他都是10歐

网友:
剛剛把靭體COPY出來,您試用看看~因為我不曉得雜牌機能不能通用到你那台

MDK 336V-0N 邏輯板 24_64_20160419_202906.rar

5.08 K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剛好有這塊印象是因為雜牌機裏面U型燈管掛了二條,找不到料更換所以殺肉了,左22k右47k,其他都是10歐 ...

感謝冬瓜師傅,你太厲害了
確實是左22k、右47k,因為已經用奇異筆標示,懶的改! 所以就將就
可能要來換空白的24C64試試手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冬瓜師傅,你太厲害了
確實是左22k、右47k,因為已經用奇異筆標示,懶的改! 所以就將就{: ...

樓上有新鮮的靭體,先別忙著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冬瓜師傅,你太厲害了
確實是左22k、右47k,因為已經用奇異筆標示,懶的改! 所以就將就{: ...

這塊邏輯版用在舊機種上  其實你也不必去賭24C64 要軟件 網路上這塊已經破盤了 不是嗎

网友:
T-CON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有新鮮的靭體,先別忙著換

感謝冬瓜師傅相助
換空白24C64或是灌韌體的,都一樣! 開機都是暗藍屏,電功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邏輯版用在舊機種上  其實你也不必去賭24C64 要軟件 網路上這塊已經破盤了 不是嗎 ...

謝謝快樂師傅
嗯嗯! 先就近找同行徵求TCON看看~

网友D:
这种情况个人认为

机器无故进入了工厂老化模式

要找原装遥控器或没法进工厂菜单退出即OK!

网友E:
這應改不是進入老化模式,沒有看到右下角字符在閃,是自檢模式。

楼主:
更換良品TCON,還是一樣50W暗黑屏
可能之前主板更換空白24C64之後,就被三太子搞掛了
換回主板原來的24C64,也是一樣50W暗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个人认为

机器无故进入了工厂老化模式

呵呵! 三太子不會修電視又被巨風師傅發現了
工廠老化模式, 這們學問,沒聽過也不會

我還把主板拆下來放在冷凍庫,隔天冰開機,也是一樣50W暗黑屏,按鍵也不能控制
這台電視可能又要排隊,等著殺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應改不是進入老化模式,沒有看到右下角字符在閃,是自檢模式。

之前有顯屏時,右下角沒有字符在閃~
因為這台開機後還有不受按鍵控制的障礙,這功夫太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