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 Watt meter 瓦特計的操作手冊嗎??

楼主(2016-04-18):
就這種儀器的使用手冊......

這個牌子的我用google上天下海也找不到,甚至連差不多的也沒有。。。。。

有沒有有經驗的前輩給建議或差不多類似儀器的pdf.......
(儀器應當主要功能都差不多)

我對儀器的經驗不多,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找相關的pdf。。。。

另外,剛剛自己接,就電壓並聯,電流串聯,結果[爆了一聲],短路。
還好,延長線的跳電保護跳開了,儀器跟電器都沒有壞。

嚇了我一跳。。。。

不敢亂玩了。。。。。

网友A:
這個是低壓用的

先用一個可調電源試試看    5V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低壓用的

先用一個可調電源試試看    5V以下的

這是通用的儀器,MAX 750v 16A

不過A有分高A跟低A,有可能我該接A高先。

但有可能的話,還是先找類似儀器的手冊來看看比較好。。。。。

网友:
牌号型号?

网友A:
只找到spec沒找到手冊

那電壓並連  電流串聯   怎麼會爆呢?   是空載爆嗎

我看看接法

网友B: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 ... Kontron-UDW4501.pdf

你的標題沒有寫上品名和型號,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ttachment/91643/Kontron-UDW4501.pdf

你的標題沒有寫上品名和型號,廠牌 ...

這pdf我也有看過,算是規格,不是相關或類似的儀器使用說明。

反正很奇怪,就是找不到別人的使用討論或類似儀器的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找到spec沒找到手冊

那電壓並連  電流串聯   怎麼會爆呢?   是空載爆嗎

不算爆啦。。。。

就電壓並聯,電流串聯,一接上電器(沒開電啟用),在電器的110V插頭出一點火花。

可能不單是接線的問題,還有那 DC AC COUPL 的開關也有差別也說不定。

我還是徧向先找類似手冊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爆啦。。。。

就電壓並聯,電流串聯,一接上電器(沒開電啟用),在電器的110V插頭出一點火花。

參考參考:
常用仪表使用方法
http://jingpin.hust-snde.com/2009/dlll/dlll/showindex/146/4.htm